根德2400机芯拆不开啊

楼主(2024-12-30):
2400的立体声解码芯片烧了,想自己动手更换
但是拿出机芯后发现,无法继续拆解
左看右看无法下手
机芯前面和后面都有电路板,好像是卡进去的
有高手拆过吗?

网友:
用强光电筒照射,看看有没有固定螺丝或者固定卡扣,没有拆不开的机芯。

网友A:
根德收音机S-2400与S-1400内部结构完全一样,仅多了一块立体声电路板。所有的电路板均未用螺钉,仅靠定位柱与卡扣固定。

拆哪块电路板,就须在强光照明下,仔细看清楚有几个卡扣,位置在哪里。先设法移开妨碍该电路板拆下的所有线缆,再用一字起子顶开各个卡扣。顶卡扣时别用力过猛,以免毁坏卡扣。

先从该电路板最边缘卡扣顶起,顶开后急忙在该处朝外掰起电路板,让卡扣脱钩。按此法依次顶开各卡扣,即可拆下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德收音机S-2400与S-1400内部结构完全一样,仅多了一块立体声电路板。所有的电路板均未用螺钉,仅靠定位柱 ...

好专业的回复,果然矿坛高人多,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德收音机S-2400与S-1400内部结构完全一样,仅多了一块立体声电路板。所有的电路板均未用螺钉,仅靠定位柱 ...

还是拆不下啊,那块带立体声解码芯片的电路板,前后都有卡子,不能从前后方向拿出,向上又有琴键开关挡着,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上有一个老外分享的2400维修视频,可惜只有第一部和第三部,缺二和四,不然还能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拆不下啊,那块带立体声解码芯片的电路板,前后都有卡子,不能从前后方向拿出,向上又有琴键开关挡着 ...

我没有根德S2400实物,故不知立体声解码芯片电路板究竟该如何拆卸,还需你自己仔细观察,看哪些地方必须先拆开后,才能拆卸立体声解码芯片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