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很多收音头FM波段有H,V输出端子,这种端子如何使用?是 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4-12-30):
如上。 感谢

网友:
H,V是不是代表水平和垂直信号?

网友:
输出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多径干扰的强度,
用于调整天线。

网友:
电台频道H是高频(英语:High frequency):是指频带由3MHz到30MHz的无线电波。比HF频率略低的是中频(MF),比HF频率略高的是甚高频(VHF)。HF多数是用作民用电台广播及短波广播。其对于电子仪器所发出的电波抵抗力较弱,因此经常受到干扰需要外接输出天线,多数是用来收听电视伴音的

楼主:
这种H,V输出好像只有比较老的收音头上有,貌似新式的没有见到过。看样子是调整天线的输出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