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6位半万用表电阻精度问题

楼主(2024-12-31):
这是吉时利2000的,电阻最小档,100欧档,24H精度30ppmR+30ppmFS,ppmR暂且不管(暂且不要管我用不用得到这么小的电阻 )
,单看ppmFS一项,误差有可能达到3毫欧,那这个0.1毫欧的分辨率请问有个毛用呢? 这指标太不好看了

这个34401的好像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它标出来了,但是实际情况好像有点离谱,达不到,搞这么多数字意义何在呢

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分辨待测物理量微小的变化,比如我们可以用 6 位半表的 100 欧姆档测量一个 PT100 热电阻,并将其换算为温度,显然,6 位半表也就堪堪可分辨到 0.001°C 变化(具体说是 0.00025K)而已:有时候比如我们测量恒温槽的稳定度,并不需要而并不需要非常精准的测量温度绝对值,只需要知道它有多稳定,这时候高位表的分辨率就十分有用。

第二个是待测物理量的转移,比如我们有一个已知的高精度 100 欧姆电阻,我们可先测量该电阻 Rs,再测量一个未知但接近的电阻 Rx,从而得知 Rx 的精确的值,而无关乎表的不确定度(但和表的转移指标有关,吉时利好像未给出,惠普的表该指标普遍较好)

网友:
那要看想测什么,虽然不能测出0.1毫欧和0.2毫欧电阻的准确值,但可知道哪个大哪个小,且可知相差0.1毫欧

网友A:
6位半只是表示能显示最大1999999,并不代表实际精度。
6位半的表能达到实际5位半的精度已经很不错了。毕竟万用表只是万金油而已,真有高精度需求的话肯定用台表或者电桥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位半只是表示能显示最大1999999,并不代表实际精度。
6位半的表能达到实际5位半的精度已经很不错了。毕竟 ...

主要是它标出来了,但是实际情况好像有点离谱,达不到,搞这么多数字意义何在呢

网友:
万用表就是个多功能表4位半的就已经足够高了后面的数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要想精度更高那就专用表了我们一般都用不到除非搞精度研发的还可以,普通的开发都用不上,都不适合量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它标出来了,但是实际情况好像有点离谱,达不到,搞这么多数字意义何在呢

这个怎么说呢,最大误差范围和典型误差还是有区别的,他标了最大3毫欧,可能实际是1毫欧或者更小,这种时候位数多是有意义的。

网友B:
咬文嚼字,6位半最大显示该为7位9999999的一半4999999,1999999显示6位半依然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最大误差范围和典型误差还是有区别的,他标了最大3毫欧,可能实际是1毫欧或者更小,这种时 ...

不确定性太大了,感觉,所以8位半的表贵啊,看那个参数,真是阔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咬文嚼字,6位半最大显示该为7位9999999的一半4999999,1999999显示6位半依然差远了。

入乡随俗吧,大家都这么叫,就像那个手机字库,广东这边的火牛,当时都疑惑了好久。。。

楼主:
再看看那个34401的50HZ交流电流档,也不过0.14%精度

网友:
说明楼主可能是高位表的初级玩家,可能是从指针表的刀刀压线到数字表--尤其是玩过黄皮表的一字不差,再进一步玩高位表,也想着一字不差。那么你玩8位半——————台式万用表最高位数的表,你会更失望,因为离一字不差,更远。高位表玩的其实是噪声!温漂!是不断变化的。

你可以问问WASHU,多一位分辨率是否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咬文嚼字,6位半最大显示该为7位9999999的一半4999999,1999999显示6位半依然差远了。

那按照你这个标准,几乎没有合格的高位表。。。。。。最为经典的8位半--------3458------------也是严重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位半只是表示能显示最大1999999,并不代表实际精度。
6位半的表能达到实际5位半的精度已经很不错了。毕竟 ...

"6位半只是表示能显示最大1999999",

按这个标准,很多6 位半,也是不合格的。。。。。。。34401------------11999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按照你这个标准,几乎没有合格的高位表。。。。。。最为经典的8位半--------3458------------也是严重 ...

咬文嚼字来说就是虚标,才进了0.1位嘛

但是权威牛逼啊,官定了刚刚跨入1小步就叫半那就只能是半了。  如果开始是按照数字规定就明明白白,3位表是999,3.1位表是1999,3.5位表(3位半)是5999,那么3458天花板叫8.1位表也是朗朗上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按照你这个标准,几乎没有合格的高位表。。。。。。最为经典的8位半--------3458------------也是严重 ...

这个的指标看了下,除了钱包,其他还是都比较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