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区别熊猫802中周

楼主(2024-12-31):
请教各位大佬,拆机后的熊猫802中周如何区别

网友:
在百度图片找到一张图,不太清晰,第一次用百度AI图片助手变清晰,居然还不错。从图中的中周颜色可否去分辨。

网友:
找到熊猫802收音机的图纸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熊猫机的中周只能用在熊猫机上。

网友:
我又在百度图片找到图纸,用百度AI助手处理了一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