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风扇炫酷灯只能插主板上才能点亮吗?

楼主(2024-12-31):
没看主板,就买了个花花绿绿的风扇。

收到风扇后才发现:主板上没有5V插针

用3只电池想看到想想中的炫酷。失败。

请教:这种LED只能插在主板上才会点亮?

网友A:
不会吧?你可能没搞清风扇和灯的接口,一般电脑风扇都是12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可能没搞清风扇和灯的接口,一般电脑风扇都是12V供电的。

4PIN的12V是风扇电源。

3PIN是5V灯。  我按照图中接的电池。灯不亮。

网友:
只要肯定接线没错,那就找个可调电源,调亮后再找主板上相应接口。有可能要改变插头排序。

网友B:
得主板BIOS里支持吧,所以只能插主板上,猜的。因为主板说明书里一般有说明风扇或者灯带插主板上获取炫酷效果。

我见过最炫的的是AMD幽灵棱镜散热器风扇,只用主板4针供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主板BIOS里支持吧,所以只能插主板上,猜的。因为主板说明书里一般有说明风扇或者灯带插主板上获取炫酷效 ...

我搞不懂。按照我的理解:插主板上才有酷炫效果。 不插主板上起码能点亮嘛。

刚刚我还怀疑新买的电池有问题,万用表量电池没问题。

再用手机充电器USB供电给风扇灯,还是点不亮风扇灯。

难道这是特殊的LED ,只能插主板上、配合程序才能点亮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不懂。按照我的理解:插主板上才有酷炫效果。 不插主板上起码能点亮嘛。

刚刚我还怀疑新买的电 ...

风扇不是有说明书嘛,你看看说明书里怎么说的。一般需要插主板上,有的还要下载APP装上,然后可以调光。

网友C:
主板接口标注5V,LED,GND---------------你只接5V显然不行。LED应该是控制信号。空着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接口标注5V,LED,GND---------------你只接5V显然不行。LED应该是控制信号。空着肯定不行。

现在5V和GND   LED和GND   5V和GND 都不亮。

现在的问题:LED是两线,一正一负。不要炫酷怎么把它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5V和GND   LED和GND   5V和GND 都不亮。

现在的问题:LED是两线,一正一负。不要炫酷怎么把它 ...

坏的。4针插主板正常就凑合用,再不行就退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这是特殊的LED ,只能插主板上、配合程序才能点亮 ?

神光同步 LED 不是特殊的 LED,而是 LED 接在一个主控芯片上,主板通过神光同步数据线告诉芯片,现在你该怎么亮(颜色和亮度)。

所以,你只供电不给主控发送颜色和亮度,主控不知道该干啥自然就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最炫的的是AMD幽灵棱镜散热器风扇,只用主板4针供电就行

这是老的神光同步接口,我那个老 TUF 就是这种,4 针分别是 12V、RGB,没有主控可简单点亮;楼主的是新的神光同步接口,单一 5V 供电,1 线数据线,有主控,新的 TUF 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老的神光同步接口,我那个老 TUF 就是这种,4 针分别是 12V、RGB,没有主控可简单点亮;楼主的是新 ...

我的也是老12V   新买的风扇5V神光不敢插  怕冒烟整坏主板

所以想点亮就行,怎么弄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光同步 LED 不是特殊的 LED,而是 LED 接在一个主控芯片上,主板通过神光同步数据线告诉芯片,现在你 ...

这么说 , 简单的工具和材料点不亮这个风扇LED对吗?目前能用的3节电池和USB点不亮。

如果点不亮我就不折腾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 , 简单的工具和材料点不亮这个风扇LED对吗?目前能用的3节电池和USB点不亮。

如果点不亮我就 ...

如果你会单片机或者树莓派的话,我记得当初说这种神光同步的主控通常是 APA102、WS2811 之类,你用单片机或者树莓派可简单驱动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会单片机或者树莓派的话,我记得当初说这种神光同步的主控通常是 APA102、WS2811 之类,你用单片机 ...

不会哦,没那能力和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不懂。按照我的理解:插主板上才有酷炫效果。 不插主板上起码能点亮嘛。

刚刚我还怀疑新买的电 ...

有控制器信号,taobao上也有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