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si4732的老师们帮忙看一下这个图的AMI输入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24-12-31):
最近准备动手再战SI4732收音机,按厂家的AN383号文档SW波段外接拉杆天线和MW磁棒天线要用开关切换接到芯片AMI端如图1

图1

图1

本人不懂理论分析和计算这些,只会照别人的电路做以前都是按图2外接天线和磁棒线圈直接怼到AMI引脚

图2

图2

最近看了个日本爱好者的电路是用两个二极管做开关把不同电感(或磁棒线圈)对地接通来切换的如图3中的D3、D4,但图中天线输入部分的电感、电容取值是按日频FM76-95mhz,国内88-108mhz不知是否合适。

图3

图3

图4是原作者对arduino源程序的修改之处

图4

图4

以上请老师们看一下那种输入电路合理,如果采用图3的天线输入部分(不考虑天线放电部分)原图电容、电感取值是否符合国内频率。

网友:
看了你给的原博客目录,这日本人像个搞嵌入式/软件的。不建议抄这种人的高频电路。。。

网友A:
如果只是在家里收听,而且重点在短波,可用拉杆天线,建议用无源环天线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仅参考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在家里收听,而且重点在短波,可用拉杆天线,建议用无源环天线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仅参考图

谢谢版主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在家里收听,而且重点在短波,可用拉杆天线,建议用无源环天线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仅参考图

大哥好,好久没联系了。我自制的有youloop天线,在家可以用。但想做成可以带出去的便携机,出去短波用sma头拉杆天线,中波用机内磁棒天线。回家拧下拉杆就能接上环天线,这个天线输入电路什么形式合适呢。大哥玩无线电的老手了,请多指点下。

楼主:
其实我发的第二个图就是mov99大哥的吧。

楼主:
另外mov99大哥4楼哪个图能否像德生365一样外接中波磁棒天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在家里收听,而且重点在短波,可用拉杆天线,建议用无源环天线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仅参考图

求T1磁环牌号,匝数,绕法

网友B:
4楼的和公版的都没问题,小日本的晶振少串了一个2.2k的电阻,L1——L4的取值有些疑惑(我也不会计算),再就是OLED对中短波干扰较大。提醒一下楼主,不要因为通电后晶振测不到波形就认为芯片有问题,给个POWER_UP命令就能测到波形了,这是我在得捷花了300多买的教训,其实跟某宝5块多一片是一样的(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的和公版的都没问题,小日本的晶振少串了一个2.2k的电阻,L1——L4的取值有些疑惑(我也不会计算),再 ...

我做单片机控制的dsp收音机向来对TFT液晶屏和OLED屏敬谢不敏能不用就不用。要么5V电压LCD1602要么静态驱动数码管,12864之类的点阵屏有机会也想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单片机控制的dsp收音机向来对TFT液晶屏和OLED屏敬谢不敏能不用就不用。要么5V电压LCD1602要么静态驱 ...

其实小屏幕的TFT液晶屏(2、3寸的)比OLED屏干扰小,OLED屏主要是升压系统干扰,小屏幕的TFT液晶屏背光不用升压,就我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正常收听时没什么干扰(通讯时还是有点哒哒声)。还有刚做过测试,T1磁环用10*6*5 NXO-100磁环就可以,双绞15匝可以低到400kHz(高端FM跌落),如果不用中波5——7匝够了(主要是能否覆盖调频),双孔的匝数还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小屏幕的TFT液晶屏(2、3寸的)比OLED屏干扰小,OLED屏主要是升压系统干扰,小屏幕的TFT液晶屏背光 ...

是的,升压电路干扰比较大。所以我做收音机1602液晶屏都是用5V的,宁可两节锂电池串联搞成5V/3.3两级稳压,5V给控制板和1602液晶模块供电,3.3V给4732供电,核心板上有3.3V稳压的I2C总线不用电平匹配,5V电压的1602一般兼容3.3Vttl电平输入这3.3V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T1磁环牌号,匝数,绕法

共同探讨

T1用1:1巴仑(或射频变压器),连接为1:4传输线射频变压器,这样连接可降低对磁芯的要求
可以自己做,小元器件用成品更便宜,TC1-1T+,工作频率可覆盖AM-FM段,好用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小屏幕的TFT液晶屏(2、3寸的)比OLED屏干扰小,OLED屏主要是升压系统干扰,小屏幕的TFT液晶屏背光 ...

谢谢提供巴伦制作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同探讨

T1用1:1巴仑(或射频变压器),连接为1:4传输线射频变压器,这样连接可降低对磁芯的要求

好的,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