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时间常数如何计算

楼主(2024-12-31):
咱们国家调频发射预加重参数为50us,如德生pl600的TA2057芯片去加重参数是4.7k电阻和203电容,这个预加重参数是如何计算的?这个RC组合如何影响通过的声音频率呢?

网友:
在鉴频电路(以分立元件为例),输出阻抗是二极管内阻加串接的平衡电阻(通常是1K左右),再加上4.7K的去加重电阻,共6K。然后
再与音量电位器及后级低放输入阻抗(与电位器滑臂位置有关)相并联。如果以2.5K为例的话,那与203电容相配,就是50微秒

网友A:
RC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数”等于电阻R与电容C的乘积——在收音机的去加重电路中,电阻R有两个,一是鉴频器的输出阻抗,二是音量电位器的电阻值,计算时间常数时,R的实际取值应该是鉴频器输出阻抗与音量电位器电阻值的并联电阻,这一点是必须搞清楚的。德生收音机用什么电路我不清楚,我以CD2003GP为例说明:CD2003GP处于FM模式下输出阻抗1k,如果音量电位器阻值是10k,那么计算去加重时间常数时R取1k与10k的并联值910Ω,如果电位器阻值为5k,那么计算去加重时间常数时R取1k与5k的并联值833Ω……其它型号的收音机IC同样须先查资料搞清楚音频输出脚的输出阻抗,然后计算输出阻抗与电位器的并联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数”等于电阻R与电容C的乘积——在收音机的去加重电路中,电阻R有两个,一是鉴频器 ...

输出阻抗啊,我查查是多大

网友B:
发射预加重说白了就是个高通滤波器,提升高频,通常用RC实现
对应接收去加重,就是低通滤波器,恢复原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预加重说白了就是个高通滤波器,提升高频,通常用RC实现
对应接收去加重,就是低通滤波器,恢复原状

接收的rc电路,R越大,是不是越过滤掉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的rc电路,R越大,是不是越过滤掉高频

对,但要和发射电路时间常数对应

网友C:
我的理解是接收机,检波或者鉴频后,音频信号会接一个0.01uf(具体数值对应rc预加重50us)左右的滤波电容去除载波残余,这样电容和输出阻抗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即去加重,会消减音频信号的高频部分,为了弥补接收端的高频损失,在发射机端对音频进行预加重,rc组成高通滤波器提升高频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接收机,检波或者鉴频后,音频信号会接一个0.01uf(具体数值对应rc预加重50us)左右的滤波电容去 ...

感谢回答,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接收机,检波或者鉴频后,音频信号会接一个0.01uf(具体数值对应rc预加重50us)左右的滤波电容去 ...

我看有的收音机在功放芯片输入端有去加重电容,测量大约103,听感低音较重,如果我在去加重电容上并联上5k电阻,会使声音变得高音多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收音机在功放芯片输入端有去加重电容,测量大约103,听感低音较重,如果我在去加重电容上并联上5 ...

预加重是阻容并联串在音频电路里,是高通滤波器形式。去加重是电容并联在音频电路里,是低通滤波器形式。
这种预加重是增加高音分量,去加重是消减高音分量。一些简易型的音频eq调节就是用这种方式。
如果你想提升高音,那就再去加重电路后串一个预加重电路。之前的去加重电路不动,因为理论上它的作用是滤除载波残余。

网友:
不知能看得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加重是阻容并联串在音频电路里,是高通滤波器形式。去加重是电容并联在音频电路里,是低通滤波器形式。 ...

但是我看这个rc电路不是串联在电路里,而是电容在旁路接地的,这样再在电容旁边加电阻并联接地,是起到增加高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这个rc电路不是串联在电路里,而是电容在旁路接地的,这样再在电容旁边加电阻并联接地,是起到增 ...

收音机去加重这个电路中的r是检波电路的输出阻抗,和后级并不并电阻关系不大,后级并电阻影响的是音量,不影响去加重电路的时间常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去加重这个电路中的r是检波电路的输出阻抗,和后级并不并电阻关系不大,后级并电阻影响的是音量, ...

FM预加重和去加重,与AM检波的RC时间常数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