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了一台用K241十TA7642十TDA2822直放机。

楼主(2024-12-31):
化了2天时间。利用手中的剩余器材,仿制了一台用K241十TA7642十TDA2822的直放机。结果令人十分滿意!得益于K241场效应管的高灵敏度小信号放大能力。许多从前用带调谐高放式来复再声机收听时收不到的台也能收听了!而且还是在没有再声的情况下。(不知如何才能加入再声)毛丁板是以前装制用鍺管3AGl作调谐式高放的来复再声式4管机留下的。只是单独打了一个2822的毛丁板。随手在以前制作3DQ矿石机的板子上用一只改制的2X270PF的空气双连焊接成赤膊机。因为效果不错。所以想接下来弄一只空气三连做一架带调节高放的外差机。反正手里K241还有五六只呢!那是DlY频率计时一下买了十个(拆机品)管子不错,虽然管脚短,但品质还是不错的。上图吧,
整机布置图片超标无法上图抱谦了。

功率放大板

功率放大板

收音头电路板。

收音头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原理图才好看。

在木板块弟二十八节上有位坛友在2017年发布的贴子,与我的标题相同。只是少了最前的5个字。

网友A:
贴个原理图才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木板块弟二十八节上有位坛友在2017年发布的贴子,与我的标题相同。只是少了最前的5个字。 :hands ...

请问电源用几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源用几伏的?

一节18650电池,无言号时约20mA左右,满功率输出时80一loomA。不失真!灵敏度优于普通四管来复再声式直放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节18650电池,无言号时约20mA左右,满功率输出时80一loomA。不失真!灵敏度优于普通四管来复再声式直放 ...

谢谢!有空也做个玩玩。

网友C:
应该是楼主把7642发挥得很好了,昨天浏览一帖说7642用于超外差中放检波效果不理想的。

个人感觉,就算只用于直放,7642必须运用得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楼主把7642发挥得很好了,昨天浏览一帖说7642用于超外差中放检波效果不理想的。

个人感觉,就算只 ...

几年前买了十只7642!只用过一次。做的单管机耳机。不理想!然后扔一边了。近来无所事事。翻出来试着仿制一下加调谐高放的机子。不曾想非常满意。性能胜过用3AG类作调谐式高放的来复再声机!感觉主要还是K241场效应管的极小信号就能驱动放大的优点。因此许多微弱的信号也能给于成功放大。加上7642的高增益。所以效果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C:
我曾有犹豫:如果在7642基础上要增加一个管子(场管、三极管)是放在低频放大还是作高放(想做耳塞或耳挂式,体积受限制很严,901*系列那个体积空间),现在看来还是放在高放好(但体积要求小时只有用电阻作负载)。

241是高增益的类似复合管结构吧?估计596(手头有一些现场的)低跨导也达不到楼主的效果但肯定好于单独的76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有犹豫:如果在7642基础上要增加一个管子(场管、三极管)是放在低频放大还是作高放(想做耳塞或耳挂式 ...

这个电路我觉得原来的主人设计得非常好!K241的调谐高放电路十分简洁!你如果要做成听耳机的话,可以真接去掉2822就可以了。双连可以用443BF的2x270pF的起小型密封双连。电路简单另件少!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D:
K241在中波噪声未必低,楼主不妨试试K508/K932/K2394/K3557

楼主:
謝謝海板主的关注。很惭愧,我文化不行,一直仃留在简单的机器中怀个旧。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干劲不足,6P3P的变压器及其其他的配件都以准备好了。就是怕下手。到时候,还需海板主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41在中波噪声未必低,楼主不妨试试K508/K932/K2394/K3557

K241也是2年前制作频率计上的整形电路时买的拆机管。品质倒是不错,所以就此用上了。能用就行。反正也就是即性玩一下。说不定过不多久又拆了,捣鼓其他的电路了!
抱歉,今天分用完了明天补上。

网友:
没看到原理图,我也做过,与我那个有差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