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供电故障---结果后续揭晓!

楼主(2024-12-31):
单位的一个自助服务区装修,20KVA的科士达UPS使用的是380v三相电,带有16块12v/100AH的电瓶。用电设备是需要24小时供电的LED照明灯、5台监控、4台自助设备和配套的网络设备。

在调试配电箱时,我问装修电工有没有电工证,他说他是标准电工并有证,所以配电箱让其自行连接和调试。后续测试时,上面所述的用电设备一切正常。

准备开业时,让110派人安装联网报警设备,其说烧毁多个设备,测试电源电压有300多伏。

后续的排查结果是哭笑不得。请各位分析原因!

补充内容 (2025-1-12 13:33):
结果揭晓---见21楼!

网友:
楼主下面没有了?
太监帖差评。

网友A:
我没电工证,曾经应急去给有证的人收场、垫后,当然我不干活,我只负责看和说。
同样是各种220V的设备损坏,原因是他没接中线,导致各220V的电器如同Y型接法一样接到了380V三相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电工证,曾经应急去给有证的人收场、垫后,当然我不干活,我只负责看和说。
同样是各种220V的设备损坏 ...

不对,请继续!

网友B:
科士达UPS使用的是380v三相电,带有16块12v/100AH的电瓶。端子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士达UPS使用的是380v三相电,带有16块12v/100AH的电瓶。端子接错。

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哭笑不得的错误,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注意是自有设备一切正常,但就是烧110的设备。

网友C:
人家110接了两条380V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110接了两条380V的线?

110和我们使用的电是一样的。

网友:
等待楼主解惑,没有想到有什么可能。不会以为是110的设备,就是110V的电压吧?即使这样接在110V电压上也不会烧设备啊。想不到

网友D:
网络交换机用了POE供电,有些POE供电是48V的,所以才烧110报警系统的设备。

网友E:
300V电压从哪里来?想想接错也难得到这个电压,看来是把16块电池200V左右直流电与交流220V串联接到输出接线端,部分万用表才能测量到300V电压。交流电与直流电串联叠加如果是纯阻性负载电压还是220V影响不大,感性负载必坏,开关电源类容性负载才会出现部分烧坏部分还不坏。

网友:
“测试电源电压有300多伏”。

直流 300 V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络交换机用了POE供电,有些POE供电是48V的,所以才烧110报警系统的设备。

POE供电的设备,还有不是48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V电压从哪里来?想想接错也难得到这个电压,看来是把16块电池200V左右直流电与交流220V串联接到输出接线 ...

有点靠谱,但还是不对。结果是哭笑不得,这是在有证电工身上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可能电工证是买的!

网友:
16块串联电池与输出的220V并联了?

网友:
零、火线没有接对,色标可能接错了,其它各路负载刚好接了对了,就没有烧,但给110这一路刚好是接了两根火线,所以就只烧110的。当然这个项目负载里没有三相负载,否则早都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