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三用表欧姆表小刻度居然是等分的,难怪不能刀刀压线

楼主(2024-12-31):
        最近兴趣又转移了,不知玩什么,于是又在坛里乱翻贴子,看到大家对指针表感兴趣,特别是老表。我也渐渐上了心,翻出我前两年新买的MF47表琢磨起来,并向坛里部分大神请教,了解了一些原理,并对表子进行了检测,大神评价性能指标一般。
        今天又在学习欧姆档原理及电路计算,了解到为什么欧姆刻度都是“非线性”的,我看了一下我的表,大刻度是非线性的,而大刻度里的小刻度却是等分的,这样怕不行吧,难怪我测小电阻不准呢,原来刻度就产生了误差。再看看我那几圆的小表,表面是“规范”的,又看了别人的表面,大小刻度均按非线性标刻的,准不准不晓得,最骑马人家是这样做的表面文章。记得MF500型的也非线性的,还有倒欧姆档。
附上图:

1   我的表,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2   别人的表

3  小表

网友:
管他什么表和表盘,都符合标称误差。指针表欧姆档的误差是按弧长说,2.5%的误差就是电压刻度50格的一格以上。刀刀电阻压线几乎不可能,因为如果电流能刀刀压线,电阻也不行。因为电阻档有电池调零电位器存在,电池的电压、内阻都对电阻测试有影响。所以,刀刀压线只能看电流,不能看电阻。至于为什么是等分格,也许是偷懒了。自己算肯定不同,当然差距也很微小。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丝表头从外表看不出来吧?如何识别是否张丝表?

张丝焊接的结构比较明显,多数都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MF47型万用表社会保有量很多很多,某宝上一年的卖掉的估计得有好几十万台,看来表盘绘制或多或少都有些 ...

这类三和基本都是有源表,张丝表头无回差,线性也不错,测量准确,最大的毛病是阻尼太大。
我有块EM7000,欧姆标尺没偷懒 ,刻度线分3级:粗线、细长线、细短线。

网友:
表盘小刻度等分问题,是制造者态度问题,缺少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精神。搞仪表的应该知道刻度不应该是均匀的,但是干起来就不够认真了。你全表精度造不好,好好画个表盘总可以吧,但是就是不给你好好画。
负责划线这个人的素质决定了产品的品质,许多万用表表盘上的日期序号书写得十分潦草,难道一个大厂找不出一个可以在表盘上规规矩矩书写的人吗?
我们常说工匠精神,这里涉及许多深层次问题。不要说我等分刻度也保证总精度,你画成等分让我看出来就是不地道,不讲究。
印象中大多数表电阻刻度线都有缺陷,包括线性的电流电压刻度,我一般都是拿放大镜看,属于挑剔型。
我只对标准表佩服,尤其0.2级的,几乎找不出毛病。对0.5级以下的,一上放大镜,缺陷毕露,差一条线宽以上的刻度比比皆是,让我大跌眼镜,也失去了对仪表的崇拜感。

网友:
这种电阻刻度等分的画法 用不同档位测量同一只电阻 显示误差明显,强迫症者不爽。

网友:
MF63
似乎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你的影响,我对指针表也感兴趣了,这不,昨天我回老家把我那老表请来了。MF40,上海震华厂。这 个表 ...

MF30、40、50,这几个小表简洁实用,电路设计也没大毛病。给你个白净点儿的图

网友:
我的这两个解放表的刻度,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可能分开打印,上面一层分几号盘,下面一层不分几号盘。(一反光镜为上下层)。

网友:
回复了之后,我发现真的把楼主的题目看少了一个字

网友:
按一般指针表的原理,电流和电阻不是线性关系,表盘刻度不等分才是正确啊,等分了我还觉得奇怪呢

网友:
不是等分,是你的错觉,分隔很不严谨,例如:第一张图我看到的最右边的2-3欧姆的格最宽。

网友:
刚刚偷了别人的表面图片。用PS划线,当然不会很准,但是目测划线都显示分格是错误的。

网友:
这是老郑小烧大师的表,电阻挡32明显比34的要小。

网友C:
没有看出来有太大问题啊。

网友:
楼主心细 ,图2别人家的孩子确实更好,咱抛开别的不说,至少看起来更合理。
老表当年都是手绘的,难免眼花手抖,现在都交给电脑了,偷懒的来个阵列均分,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出来有太大问题啊。

你这样对比一下

网友D:
看了下天宇的其它型号,都是等分的,47C不仅有异常小格,甚至连大格都不对

网友B:
楼主很细心。实际上尽管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是非线性的刻度,但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计算出精确地刻度位置。问题是厂家不去很用心的制作,所以小刻度做成了近似线性。看了几家不同厂家出品的MF47表,都有这个问题,表盘似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错的相当的一致。

至于这种误差是否在读数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就不好说了(有心人可以定量的测一下),从图示上来看这种常识性错误有点大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老郑的分度,你会发现什么是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天宇的其它型号,都是等分的,47C不仅有异常小格,甚至连大格都不对 。

厂家就是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天宇的其它型号,都是等分的,47C不仅有异常小格,甚至连大格都不对 。

您真仔细,我都没有关心这个。说实话,电阻档这个也真不重要。

顺便看了下自己手中的表,新的47表就是等分的,老84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看英国的avo的情况,好像不是均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细心。实际上尽管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是非线性的刻度,但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计算出精确地刻度位置。问题是 ...

没错,“定量测量”画重点 。到底值不值得较真儿,说说我的看法。
2.5%折算到欧姆标尺示值误差,最小为10%(发生在半偏),以500表为例,这个10%相当于把10k电阻测成9k或11k(偏差1小格),这种情况有但不多,说明基本误差达到2.5%的概率并不大,若是如此,那画错的误差可能就无法忽视了,得测量才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