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方案、求大神帮我选一下。

楼主(2024-12-31):
以上电路图要用到哪个最好、我都试过声音特别小、求大家帮忙。

网友:
不论哪个线路,给耳机并联一只几千P的电容都可以使耳机音量大增。

网友:
声音小不是线路的原因。
1、要有良好的天地线(这样才能获得较多的空中电磁波能连)
2、尽量阻抗匹配(让微弱的信号提高转换效率)

网友:
我做的第一图,可以不要次级线圈,现在中波台都小,需要室外长天线,我用室内有线电视线当天线,效果比较好

网友:
能收到台就成功了。
后两个图没有文字就不太好理解(建议以后发帖要多写文字),是天线线圈的匝数不同吧?一般可在6~10匝左右;
第一图是天线直接连在LC谐振回路上,对选择性有影响(可变电容在一个稍宽的范围内都能听到这个台),对强台没有问题,强台旁边有弱台的话就不太好;
第三图看似天线线圈匝数少一些,要好一些;

你的耳机底部(或侧面)标的是800还是1500?800欧的话收弱台最好加阻抗变换器(音频变压器),好天线直接接入没问题;1500的可以直接接入;建议从咸鱼上买一个舌簧耳机(可以买一个国产,贵的HC-1  600欧的---90元;中等的SC2-300,10~20元,SC 350 20元,SH-1或SHH-110元,都是大约)+音频变压器,没有的话用小功率电源变压器代替,6~24V的都可以。

网友:
效率高的声音大的往往就是最简单的,越复杂的反而效率低。所以只有在天线好,收的太多的地方才会选择复杂电路来增加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