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6N2+6L6Gc

楼主(2025-01-01):
院长的图,外壳淘宝淘的,全铝合金,质量不错,外壳有3个大孔,加了5Z4p做所谓的缓冲,纯粹为了填个孔,孔好看点,6N2单边工作,96电源牛,76输出牛,原壳托板是pcb安装的,小管加大,大孔大了做个垫板,采用双270,最后输出电压316V,R10用5K,阴极电阻找不到182用了180,用6p3p阳极电压264,阴极14.04,6N2阳极147V,阴极1.42v,如果用6L6阴极电压会到15.32v,6N2阳极152,阴极1.385V,另外2个6p3p,装上后阴极电压会缓慢上升,是否管子老化了,管子都是2000年前拆教学仪器的,现在总电流166mA,输出直流电阻268Ω,看院长图压降在15V,我的会到20V,请教是否正常,院长这个压降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发现有人与我用相同的阴极电容。。。

楼主:
纯新手,第一次做,没有一点交流声,靠到喇叭上也听不到,个人感觉6p3p比6l6好听点

网友:
做工不错线路在整理下更整洁。

网友B:
纯估计,随手写,供参考。

网友C:
院长的牛初级铜线比你的粗,所以压降只有15V

网友D:
这个RIFA牌子的电容也是我最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有人与我用相同的阴极电容。。。

淘的,二手一两元一个😁😁😁

网友:
手艺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院长的牛初级铜线比你的粗,所以压降只有15V

应该是,想来院长的输出牛初级电阻应该在2百欧左右,我的牛便宜的,听个响

网友E:
做得很养眼,赞!希望每天开机4小时,坚持一个星期,红圈内发黑了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RIFA电容我也在用,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很养眼,赞!希望每天开机4小时,坚持一个星期,红圈内发黑了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估计,随手写,供参考。

谢谢院长,请教下如果6N2并联使用是不是阳极电阻不变阴极电阻减半电容加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院长,请教下如果6N2并联使用是不是阳极电阻不变阴极电阻减半电容加倍呢?

管子并联时,屏、阴电阻都要减半。负反馈电阻也要相应改动,具体需要估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管子并联时,屏、阴电阻都要减半。负反馈电阻也要相应改动,具体需要估算。

有什么简易的估算方法吗

网友:
刚弄响,又想拆了——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简易的估算方法吗

阴极电阻变化,引起负反馈的比例变化,负反馈电阻也要相应变化,保持负反馈的比例不变或者调整到合适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极电阻变化,引起负反馈的比例变化,负反馈电阻也要相应变化,保持负反馈的比例不变或者调整到合适才行 ...

请教院长,电子管这种电流串联负反馈和晶体管的计算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简化公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院长,电子管这种电流串联负反馈和晶体管的计算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简化公式吗?

都符合负反馈理论啊。先算反馈系数,再算反馈深度,最后确定反馈后增益。不论是本地还是环路,都这样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RIFA牌子的电容也是我最喜欢的。

这种RIFA电容最坏事,我以前做老飘的CDM4和少帅的PCM63,用这些RIFA电容后来全漏液出问题,拆开机箱才发觉两块PCB都腐蚀短路,不要神话这种垃圾电容,如果以前用这种电容装机的建议拆开机箱看下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很养眼,赞!希望每天开机4小时,坚持一个星期,红圈内发黑了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用了七天,每天6~7小时,玻璃顶部己发黑了

网友:
又一优秀之作,就是觉得浪费了一只6N2

不过多一只容易布局,美观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了七天,每天6~7小时,玻璃顶部己发黑了

我上次装朱版"6P3P我想这样玩的"的线路,全新管子也仅仅听了6-7天,顶部马上发黑,现在管子送人都没人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装朱版"6P3P我想这样玩的"的线路,全新管子也仅仅听了6-7天,顶部马上发黑,现在管子送人都没人 ...

没人要可以送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装朱版"6P3P我想这样玩的"的线路,全新管子也仅仅听了6-7天,顶部马上发黑,现在管子送人都没人 ...

看来得把栅级电压降下来,要不然没几天6p3p就完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得把栅级电压降下来,要不然没几天6p3p就完蛋了

我觉得应该把屏流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把屏流降下来。

降屏流哪不是要加大阴极电阻,输出阻抗不是也会变了

网友B:
6P3P这种管型结构确实容易出现黑顶,即使黑顶也可以用数年,放心吧。这是正常现象,很多管子你看不到是因为上面有遮挡物,例如FU7上面有帽子,黑你也看不出来。还有很多是管子上面喷消气剂了,有银顶的遮挡,所以看不出来,例如EL34。只要管子的屏耗不超,都能用到设计寿命,不要乱听乱信就瞎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3P这种管型结构确实容易出现黑顶,即使黑顶也可以用数年,放心吧。这是正常现象,很多管子你看不到是因为 ...

谢谢院长,还想乱改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降屏流哪不是要加大阴极电阻,输出阻抗不是也会变了

你先一个通道加大点阴阻,电流控制在65ma左右,然后两个声道对比听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廉价管,放心玩,我都调到19.5W以上,晚上电压高时超20W,黑了好多年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一个通道加大点阴阻,电流控制在65ma左右,然后两个声道对比听一下就明白了。

老师,您加大到多少,新手小白不会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装朱版"6P3P我想这样玩的"的线路,全新管子也仅仅听了6-7天,顶部马上发黑,现在管子送人都没人 ...

是不是曙光管,好像是通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加大到多少,新手小白不会计算

  不是老师,是老小白!
   你想,6P3P的内阻是以K计的,而朱版的阴阻是182Ω。假如将阴阻加到282Ω。那么多加的100Ω对于K来说,会有多大的输出阻抗影响?如果是我则会在屏极串表,调阴阻使电流在65ma左右就够了。具体请教朱版,他是母亲,最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老师,是老小白!
   你想,6P3P的内阻是以K计的,而朱版的阴阻是182Ω。假如将阴阻加到282Ω。那 ...

好像屏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Upk-Uw)/Ia就是输出阻抗,电流降了,还应该把屏压加大,但这样曲线又不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屏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Upk-Uw)/Ia就是输出阻抗,电流降了,还应该把屏压加大,但这样曲线又不对了

说过别改,改阴极电阻就相当于改变工作点了。乱改就那那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过别改,改阴极电阻就相当于改变工作点了。乱改就那那对不上。

今天到了91Ω的电阻用2只串联做阴极电阻,现在一边6p3p阳压291.6V,栅压264.8,阴压14.24V,另一声道291.2v栅压266.1(分开供电),阴压14.27V,6N2阳极150.7v,总电路电流在166mA,请教院长这样是正常了吗?还需调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到了91Ω的电阻用2只串联做阴极电阻,现在一边6p3p阳压291.6V,栅压264.8,阴压14.24V,另一声道291. ...

屏压291.6-14.24V=277.36V,阴极电流14.24v/192R=78mA,屏流=78-帘栅电流。也可先测输出牛的初级直流电阻和B-P电压,即可计算出屏流大小,屏流x277.36V就是屏耗,6P3P最大屏耗20.5W,估计你现在这个工作点,屏耗接近最大或超一点点,不红屏也无碍,不放心就降低一点+B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加大到多少,新手小白不会计算

不用计算,正规大厂工业品输出牛早就不生产了,自制品本身阻抗不准,再加上很多喇叭的实际阻抗是有偏差的,映射到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已经变化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屏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Upk-Uw)/Ia就是输出阻抗,电流降了,还应该把屏压加大,但这样曲线又不对了

好像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G:
提醒一下楼主,阴极电阻是高发热元件,安装时离电解电容远一点,这样贴在一起用不了多久电容的电解液就会被烤干导致容值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装朱版"6P3P我想这样玩的"的线路,全新管子也仅仅听了6-7天,顶部马上发黑,现在管子送人都没人 ...

送我

网友:
6P3P这个黑顶是极普遍又很正常的现象,这个状态还能用很多年。继续用以后还能在管身上发现几个黑斑,然后阴极没被极板遮挡的直接照射到的玻壳会发黑,这个过程少说也要五六年。完全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醒一下楼主,阴极电阻是高发热元件,安装时离电解电容远一点,这样贴在一起用不了多久电容的电解液就会被 ...

谢谢提醒成品己改了电容,阴极电阻6w,连续工作2小时电阻几乎不热

网友H(2025-02-02):
我感觉  这个6L6 好像是后期喷涂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  这个6L6 好像是后期喷涂上去的

应该不是,96年时拆教学仪器拆的,一直放着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有人与我用相同的阴极电容。。。

除了耦合,我全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