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山P1000功放一声道输出级中点电压偏移0.2-0.3V

楼主(2025-01-01):
如题。
湖山功放和传统的OCL功放电路似乎不同,哪位坛友能提供图纸,谢了。
中点电压和功放管静态电流是如何调整的?请教各位。

网友:
此机原理图很难找.

勿找了,我给您一个简便调中点法;在功放输入分差管对输入下一级的本级负载电阻上串

一个100欧的可调电阻细心调,若在这个管上调反而变差,那就改在分差对的另一只管负

载电阻上串入可调电阻,即能完满调功放管输出喇叭端的直流零但话又说回来,一般无

线电行业实际容忍标准是可有120mV的偏离零点,高级高价机为40mV. 极烂的企业商品机有个

别会到160mV.   时漂/温漂使之极难为零.

调功放级电流找到功放级串在末前级夹在散热器之上那只小管,就是调节功放对大管电流

的精灵了,查出这只小管的下偏流电阻,用一只10k欧〔最佳能找到1W的大〕电位器代入,通电前先

把电位器调至接入电路两端为10K欧,使通电后的功放在最小电流状开始调整,免于一接入就烧保险.

后慢慢转动电位器,即可调功放管电流.注意;万万不可搞上偏流电阻,因为焊开了上偏流电阻或操作

代入电位器有闪失/电位器有杂音,会秒烧主功放管。调功放电流您一定

要看完看齐以下内容,否则严禁进行此项调整

调好后记录;

1; A 静态电流, B 满负载运行一小时时最大讯号的电流, C 即时室内温度

2:盛夏最高温日; A 静态电流, B 满负载运行一小时时最大讯号电流, C 即时室内温度

3;冬天最低温日; A 静态电流, B 可以省去此项一小时后大讯号电流记录, C 即时室内温度

有了这个一年之记录,就知道调的电流是否中肯,还是冬天开机会沙声,或是夏天会不断过热自

保跳闸.本坛贴文中太多调电流后换季功放热得冒烟的例子了.希望本贴止住下一个.到此为止!

    规范之厂商对功放末级电流在量产前是要在厂技术科或市计量局进行上述测量的,如果

您想修改商品功放级电流,希你也要遵从规范测一下,以免夏天烧管冬天沙声,你又去骂这功

放是奸商之作/是假货......

即使是自已DIY之功放,您也应学习行业的规范,保证质量/气候耐用宽容度与商品平齐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是不好调!

网友:
这里借用本区前些时的图纸,

楼主:
这台功放和传统的oCL功放不同,差分对管的另一端和输出中点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上端NPN管发衬极和下端PNP管发射极之间接了一个5~10欧的电阻和输出端中点相连。

楼主:
这是电路板。

楼主:
所用电阻体积小,电路板走线太细,老眼昏花,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用电阻体积小,电路板走线太细,老眼昏花,看不清。

看不清电路就不再细找首级分差,找末前级上管或下管其中一个负载电阻串入电位器调试 一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用电阻体积小,电路板走线太细,老眼昏花,看不清。

用手机拍相片后在电脑上放大看 ,或手机支持摄像头功能也可。单一声道中点偏移是存在故障,需要检修而不是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拍相片后在电脑上放大看 ,或手机支持摄像头功能也可。单一声道中点偏移是存在故障,需要检修而 ...

你说的不错,是出现了故障。过段时间再说吧,快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