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了的 STK6153

楼主(2025-01-01):
左边管芯是好的,右边管芯烧坏了。

网友A:
弄个TO220塑封PNP管替换坏的管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个TO220塑封PNP管替换坏的管芯

右下方那个小管芯似乎也不行了,这东西要换就是整个模块,修修补补烦恼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右下方那个小管芯似乎也不行了,这东西要换就是整个模块,修修补补烦恼多,

那正好,弄个TIP147对应脚位焊如,代替画圈的2个管芯

网友:
保护好喇叭,可以做个试验,毕竟原管芯PNP与NPN是配对的,用TIP147代入失真会大一些

网友C:
这个6153必须要有喇叭保护电路要不很容易烧喇叭要不就烧模块!我的早就丢了,楼主还保留着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正好,弄个TIP147对应脚位焊如,代替画圈的2个管芯

谢谢提供维修资料。懒得折腾了,stk6153也不贵,5元左右一个,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6153必须要有喇叭保护电路要不很容易烧喇叭要不就烧模块!我的早就丢了,楼主还保留着啊厉害!

谢谢提醒......!

网友:
这个厚膜电路现在好象不贵,坏了直接换一个更好。

网友D:
我是买了几块拆机的备用着。

网友E:
那个绑定的引脚是银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绑定的引脚是银丝吗?

引脚很软很软,可能是吧,没法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买了几块拆机的备用着。

如果音箱喇叭比较高级,装个保护电路还是很有必要的,烧坏喇叭得不偿失,x多多喇叭保护电路板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音箱喇叭比较高级,装个保护电路还是很有必要的,烧坏喇叭得不偿失,x多多喇叭保护电路板很便宜的。

6153烧坏一般是输出级对管坏,输出直接是正或负的电源电压,所以喇叭保护电路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