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一台机器,梅里往事2A3推挽青春版制作

楼主(2025-01-02):
标题特意低调处理,但实力没法掩盖,从性能来说,实际上这可能是目前第二好的2A3推挽胆机。

排第一的当然是我去年的全平衡推挽2A3推挽。

-----------------------------------------------------------------------------------------------------------

吹完牛完毕,下面进入正题。

所谓2025年第一台机器, 那也是不对的,线路设计等都在去年完成了,PCB也在2024年完成。但因为2025年我将会第一时间制作这台机器,所以这是我的2025年第一台。

所谓青春版,因为这是我从去年设计制作的全平衡40W,高性能2A3线路简化出来的(参见隔壁的帖子,这里不再多说)。去年高级版本的2A3,为了尽量追去完全,电源全部稳压,带有RCA/XLR的输入切换(RCA通过输入牛倒相),线路采用全平衡方式,负反馈也是全平衡反馈,调整得到,能得到极高的性能,而且拥有2A3单端一样的音色。

但确实有点复杂,调整也有点麻烦,对于新手来说,不太友好。

经过实际制作的一些朋友的意见,在原有的线路上,电源取消稳压,输入只保留RCA,放大和反馈均取消全平衡,从而得到这个青春版,非常容易制作调试,对新手极为友好。

幸运的是,即使做了很多删减,但性能也仅仅差了一些。下面是设计性能:

1,输出功率(1Khz):36W @4% THD, 40W @6% THD)。
2,THD+N(1khz,1W): 0.08%。
3,闭环增益:30db
4,负反馈深度:-11db
5,阻尼系数:4.8

如果实际做出来,只要制作得到,简单调整之后,完全可以达到以上性能。我有信心是因为这是从已经众多人做过的成熟线路简化出来的。

下面是原理图仿真图以及1W,38W的示意图。

待续。

楼主(2025-03-05):
引用 网友A:
哈哈,重感觉细腻的老哥,又加到机器上那个铭牌,那个优美带有一丝无奈的身影。
不知道啥时候了,拜读过 ...

这个,就如极品胆机一样,只要听到过一次,就此生难忘。兄弟你能写这段文字,你肯定懂的。

楼主(2025-01-02):
仿真的原理图,每一级的电源都是简化了。但实际制作,这些不同电压的电源也都很简单,都是通过电阻稳压管从主电源分压得到。

最终全部元件集成在一张280X180左右的PCB上,可以看到,元件数量不多,很容易制作,焊好之后,只要连接电源牛和输出,以及RCA,喇叭端子,简单调试,就完成了一台高性能2A3胆机。

这是All in one的PCB仿真图。灯丝等采用接插件,也可以补焊接插件,直接把线焊到焊点,其他采用冷压端子,线剥好塞进去按下压紧扳手,就行了。所有元件接插件都能在立创商城买到。

网友B:
从总又来大作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总又来大作了,学习一下。

多谢哥们新年第一个的回复。

楼主:
这里谈的是几个从总认为很重要,但可能diy没啥兴趣的问题。

1,为什么取名叫梅里往事?源于10多年前在云南旅游发生的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在隔壁写了,这里不再多说。

2,为什么要做2A3推挽? 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第一点所提到的那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但也是我玩胆机这些年的体会,这里我将详细的写一下,看看是否与你的想法正好共鸣。

--功率:

从总目前拥有过的胆机,单端来说,有10W的300B单端,24W的300B单端,32W的845单端,50W的211单端,推挽来说,有16W的6S6三接的推挽,80W的EL156推挽,100W的RS1003推挽。

功率从10W一直覆盖到了100W。

那么,按照胆机目前大部分输出来说,单端最多人做的多半是类似300B的8W左右的胆机,推挽大概应该是最多人做类似EL34等40W左右的机器。

这里,我需要思考,对于这个星球上大部分人来说,多大的功率可能最适合大部分的要求?

首先,所谓小音量美学,那是纯粹的扯淡,这等于说,我买个30马力的QQ就行了,小马力美学嘛。。但左右人都梦想有个500马力的以上的法拉利。从欣赏音乐来说,必须有一定的动态余量,否则这就是硬伤,用任何言语都没法弥补的硬伤。

当然,考虑到制作成本,制作难易(大功率的输出牛实在太难做好),一般家庭的听音面积(按照20-40方),大部分人的音箱(按照书架箱和小落地的86db来考虑),并且考虑到尽可能适合所有的音乐类型(口水歌,小品,小编制,大编制,甚至看电影),会有一个合适的功率能综合起来都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那么这个功率是多少?从总说是最大功率必须有40W。(不接受反驳)。

--性能:

很多人认为单端音色好听,但单端属于偏科,而且测试性能并不能做到很好,特别是低频,受限于需要磁隙的输出牛,低频失真巨大而且功率很难上去。

所以最佳选择是推挽机器,结构就比单端合理,通过合理的电路以及负反馈,制作良好的输出牛(制作难度远比单端牛容易)。 能得到非常好的性能。

但并不要为了追求而单纯的增加很深的负反馈,这样得到的可能是高性能,但并不一定好听的机器。

--音色:

选择了推挽,立刻就会很多人跳出来说:音色寡淡,石机味道。。。ok,从总局部赞成以上说法,但是否推挽就一定音色没有单端好听?

从总的答案:NO。 案例? 就这个2A3推挽。很幸运地是,这台机器听起来就像大功率强动态,分析力很高,很通透的单端机器。

其中原理可能需要另外开一个帖子来说说明,但之说结果,可以通过一下措施令推挽的音色非常悦耳但有保留推挽的大功率大动态低失真:

----合适的谐波分布,偶次远大于奇数,并且高次谐波极小极小。(这里决定了为什么这台2A3推挽失真并没非常小,因为要保留一些二次失真)
----合适的阻尼,单端的阻尼通常很小,比如300B单端,无反馈一般就是3左右,加上点环路,一般也就是4多点。所以,这台2A3,  阻尼系数是4.8.从总认为这个DF系数会适合大部分音箱。
----合适的环路负反馈,推挽可以施加极深的负反馈,很深的反馈能得到中频极好的失真,但高频的相移,增大的阻尼系数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听感。这台2A3的环路反馈是-11db,比很多推挽都低。从总从开环一直试探道-20DB,最终综合性能和听感,确认-11db左右是最合适的。
----采用音乐的好听的管,比如2A3,这是大家公认的音乐优美的音频胆。这个线路能非常好的保留2A3的音色。
----采用合适的线路,推动级很重要,这里采用最简单最经典的五极管一级推动的方案,实践证明,这可能是最能得到好听的音色的方案。

以上,就是这台机器最终是这个结构和性能的原因。这段文字花了我30分钟写出来,但从设计到验证,并做实际机器出来让很多烧友试听,花了我两年。当然,这是青春版,性能略有下降,但结构没变,音乐应当差不多。

高级版跟青春版外观完全一样,电牛布置在左上角,输出牛布置在右上角,确保距离最远,两个声道的管,也不采用传统的布局,而是小管在两侧,2A3在中间。

(新年特的从烟台采摘了几朵小花)

网友C:
支持从总,继续折腾

网友D:
从总威武,那条缝怎么不来个大特写?

网友E:
E180F请问用什么电子管替代比较好?
6sj7?
6au6(6j5)?

补充内容 (2025-1-2 13:32):
没有6j9

网友:
引用 网友E:
E180F请问用什么电子管替代比较好?
6sj7?
6au6(6j5)?

国产管子6J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从总,继续折腾

人生在于折腾,所以必须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总威武,那条缝怎么不来个大特写?

这管没缝。。不过又辜负了你,线路里面又两个场管,太对不起了。。

网友D:
用肮脏的晶体管去亵渎神圣的电子管是你惯用手法,见怪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肮脏的晶体管去亵渎神圣的电子管是你惯用手法,见怪不怪了。

接受教诲,纯胆的也有36W输出的2A3推挽已经在路上了,等我回去做过实验实测之后,也会发布,那个作为梅里往事经典版本。

因此最终这是一个系列:

性能版(性能最高,场管跟随)
经典版(全胆,待发布)
青春版(性能版的简化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受教诲,纯胆的也有36W输出的2A3推挽已经在路上了,等我回去做过实验实测之后,也会发布,那个作为梅里 ...

期待着经典版出现,一定不要让蜗牛叔失望

网友:
从总 也是对2A3 情有独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