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罗技静音鼠标

楼主(2025-01-02):
静音鼠标左右按键太轻了,刚开始不习惯,明明按了还以为没按
至于侧键自定义,需要安装option,而且要一直运行,不然无效,我还以为可以把设置写入鼠标永久保存呢

M750,非加大版(M750L)

蓝色是之前买的M545,M750略长几mm
蓝色的侧键有一个默认是显示/隐藏桌面,这个非常好用

网友A:
   买了个联想M1轻音,实在用不惯,把里面轻触开关再换成旧罗技里拆的微动开关.

   后来还是买了罗技585,这个用起来舒服.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有静音鼠标这个说法,查了一下俺用的 MX Master 3S 也属于静音鼠标

网友C:
我用的是白色m650非常好用下载安装option是为了设置测边键左右按键的功能不下就是默认的我的是这样,用了快半年多感觉有卡顿现象后来寄到售后维修免费给我换了里面的激光什么的以前是蓝光现在有点红光,用到现在没有问题了,快递只付寄过去的钱售后比较了,收到还给你说明原因换了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白色m650非常好用下载安装option是为了设置测边键左右按键的功能不下就是默认的我的是这样,用 ...

白色外壳容易发黄吧,所以我不敢买白色,昨晚我装了option,不运行就失效最后卸载了,不安装的话,浏览网页默认前进和后退,但在其它时候无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联想M1轻音,实在用不惯,把里面轻触开关再换成旧罗技里拆的微动开关.

   后来还是买了罗技585, ...

M750的左右键开关,不是传统用长条形3脚微动,而是6*6的2脚轻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有静音鼠标这个说法,查了一下俺用的 MX Master 3S 也属于静音鼠标

都master系列,高端了,肯定是静音,电磁滚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色外壳容易发黄吧,所以我不敢买白色,昨晚我装了option,不运行就失效最后卸载了,不安装的话,浏览 ...

怎么会这样我的设置了好用按中间滚轮复制,按侧边的一个粘贴一个撤销很好用的可以设置好多看你喜欢!我的没有向你说的那样。如果不设置就没必要买这么贵的鼠标了,你可以打售后服务电话问问比较耐心给你解答的!我以前打过会教你怎么设置排除问题,解决不了会告诉你接近的售后地址寄过去检测!

网友D:
静音的,不应该是导电橡胶的按键么?要不怎么静音?

网友:
一直在用联想的M210,期间也换过别的鼠标,但用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静音的,不应该是导电橡胶的按键么?要不怎么静音?

我拆过,也是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这样我的设置了好用按中间滚轮复制,按侧边的一个粘贴一个撤销很好用的可以设置好多看你喜欢!我的 ...

我打了罗技官方客服,卸载软件确实不能保存设置,因为M760不具备板载功能

网友:
一直在家里单独用电脑,用笔记本省电,有时用台式机,那么一点点声音无所谓,用的是小鼠标点击声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音的,不应该是导电橡胶的按键么?要不怎么静音?

70gf的方形开关,网图,其实老式的三脚微动开关也能用,电路板预留过孔

M750也是电磁滚轮,滚轮上有磁铁块,电路板有霍尔传感器,但没master系列的高档,只有一种模式

楼主:
改用蓝牙连接了,双模的好处,不用装接收器,M750接收器长一点,插进去凸出来明显,放包里的话怕压着,蓝牙就没这问题

现在才知道本本蓝牙支持多连接,除了连上鼠标,还可以连蓝牙功放,挺方便,之前以为只能点对点

楼主(2025-03-13):
用了2个多月,南孚碱性电池电量从95%降到90%, 省电确实省电,平时电源开关一直开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有静音鼠标这个说法,查了一下俺用的 MX Master 3S 也属于静音鼠标

看了一下宝才知道这个鼠标卖五六百。我还以为鼠标都是几十块钱的小玩意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