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指针表的卡顿

楼主(2025-01-02):
一个金川47-6的表平放卡顿,向前倾斜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表的中间轴有损伤偏心了,还有就是上面的螺丝有松动,需要拆了调整一下要小心看看有没有什么异物在里面!

网友:
调配重能好

网友:
表头线圈活动腔隙有铁粉颗粒造成,如果真是这样,我是用湿的纸条清理。

楼主:
奇怪的是,抬起尾部倾斜就很畅顺

网友:
拆开表头,仔细清理一下。(可用不干胶纸沾去磁路中的各部份鉄杂物)然后仔细调整上下宝石缧絲的松紧度!

楼主:
按照4楼,六楼的朋友方法,我就是用牙签随意清理一下,好了,但是也是奇怪,用电筒返照看,没有杂物卡住的,。

网友:
游丝有点乱了也是这样,归零也不好,读数不稳,

网友:
也可能是表针与表盘有擦碰,表盘翘曲不平。我的一个368表就是偶发刮碰,换一个角度就好了,其它没毛病。

网友:
我的上四MF500,新表,也是这样,指针半路上卡死,是固定位置;

拆开,吹几口气,好了!

真奇怪。

网友:
拆开拿吹气球吹吹,拆没经验大概率会坏。

网友:
针尖磨顿了,宝石座有灰都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