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遗物:指针表外挂测电容ESR电路板一个

楼主(2025-01-02):
如图。。。。。。。

网友A:
9V 供电的 ESR 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 供电的 ESR 表?

对,你怎么晓得的

网友:
本论坛这种 指针表外挂式 ESR 表 DIY 制作的帖子太多了,有 1.5v 供电的(一般用3个或4个三极管,我就仿制过2个,很成功!),有 9v 供电的 就是你这种 集成电路方案的。我还买过 单片机 制作的 LCR-T4 , LCR-T4  除了能测 ESR ,还能显示 VLOSS 值, ESR 值和 VLOSS 值结合,基本就可以判断一个电容的好坏了。比动辄几百元的电桥好用,主要是成本低。

网友:
这哪里是什么  “古时遗物” ,前几年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小鬼头老师分享的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