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容esr表的液晶缺划还有救吗?

楼主(2025-01-02):
如图。。。。。。。。

网友A:
拆下导电橡胶,用酒精棉签擦橡胶两面和屏幕接触面,吹干后复原,百试不爽。
现在的导电橡胶可能是材质问题,时间长会析出一层不导电的物质,一擦就好。

网友B:
如果是导电橡胶的重新拆装一遍,斑马纸的麻烦点,热压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看上去有点像12864,是导电胶的,小心拆开清洁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买个屏,直接换屏幕,也用不了多少钱。

楼主:
ds29164。。。拆了彻底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导电橡胶的重新拆装一遍,斑马纸的麻烦点,热压也用不了多久

软的长方条,不知道怎么算对齐

网友C:
这种导电橡胶条不要管对齐对不齐的问题,直立放好,拧紧螺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导电橡胶条不要管对齐对不齐的问题,直立放好,拧紧螺丝就行。

额,这么灵?!我装好几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导电橡胶,用酒精棉签擦橡胶两面和屏幕接触面,吹干后复原,百试不爽。
现在的导电橡胶可能是材质问题 ...

感谢感谢指点,回头我再试试

网友:
便宜货就这样没法修的 直接扔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导电橡胶,用酒精棉签擦橡胶两面和屏幕接触面,吹干后复原,百试不爽。
现在的导电橡胶可能是材质问题 ...

有效,不稳定。测胶条电阻2k左右。我在想把接触胶条的铜箔镀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效,不稳定。测胶条电阻2k左右。我在想把接触胶条的铜箔镀锡

No!千万不要上锡,那是金手指,都镀金了,用橡皮擦一下就好。

网友A:
如果导电橡胶被压发生弯曲,也会造成接触不良,想办法加塑料块扶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千万不要上锡,那是金手指,都镀金了,用橡皮擦一下就好。

遭了遭了,我用指甲刮了,莫不是把金子刮掉了

楼主:
压住中间显示多一点。工艺要求高

楼主(2025-02-05):
引用 网友A:
如果导电橡胶被压发生弯曲,也会造成接触不良,想办法加塑料块扶正。

感谢指点,可用了。我这个是空隙大了接触不到。在框架上垫了两层透明胶。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