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准备安装朱院长6J8P推6P3P,电源滤波器5H可以用10H吗?

楼主(2025-01-02):
准备安装坛里很火的朱院长的6J8PJ8P推6P3P单端功放,电源滤波器图纸标注是5H,我没有5H,有一个10H的,请教大家可以用10H滤波器代替5H吗?
谢谢赐教!!

网友:
完全可以用10H.

网友:
扼流圈的电流得够

网友:
只要电流够大完全可以

网友:
用5w60Ω左右的电阻代替也可以吧?

网友:
我用一个闲置的10H250ma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