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频率计在哪里能买、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5-01-02):
我需要这样的频率计、在哪里可以买、要测量矿石收音机的频率。

网友:
有开源的,采用4分频 2分频的纹波计数芯片
然后MCU采集  这个好像也是俄罗斯的

网友A:
矿石收音机的信号强度有多大?10mv?哪位大侠测一下,给个数据,给大家搞一个测量矿石收音机的频率计。

楼主:
意思是不能测量吗

网友B:
矿石机不发射信号,怎么测量频率?如果你想测量矿石机接收频率范围,需要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石机不发射信号,怎么测量频率?如果你想测量矿石机接收频率范围,需要信号源。

矿机的线圈两端也是有电压的,不过很小就是了,我没有数据,肯定远小于30mv.如果有数据就可以搞个放大器就能测量矿机频率了。我没有矿机,没辙。

楼主:
接受时谐振频率可以测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受时谐振频率可以测量

其实我也对测试此类性质的频率很感兴趣!!!但是,怎么测???自己文化水平不行,没办法。等待高手来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石收音机的信号强度有多大?10mv?哪位大侠测一下,给个数据,给大家搞一个测量矿石收音机的频率计。

矿机不是这样测频率的,是用被动输入连续标准频率,在捡波器输出端测着直流电压升到最高时,

频率发生器马上停止转动频率刻度盘,看上面频率就是矿机可变电容这点频率,在矿机上刻上记号

并标上频率数目.这样一点一点刻满刻度,矿石机本身也就成为一个中波频率计, 威武地去测他人频率了

有一种带有数显的0--2MHZ低频信号发生器,可作这样用非常方便,淘x上一两百元即有

楼主:
我制作的矿石收音机的电容两端电压有时候到达8v左右、我想通过仪器确定测量出频率、然后动态看看谐振频率

网友D:
直接测LC回路的谐振频率不就行了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制作的矿石收音机的电容两端电压有时候到达8v左右、我想通过仪器确定测量出频率、然后动态看看谐振频率

达8v左右 ------ 没有打错字?

楼主:
可能测量仪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测LC回路的谐振频率不就行了么

需要什么样的测量器才可以

楼主:
制作成功了但是白天接受不到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达8v左右 ------ 没有打错字?

有可能的,矿机的谐振电压不低,就是阻抗高,低阻抗表一接入就给拉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的,矿机的谐振电压不低,就是阻抗高,低阻抗表一接入就给拉没了。

他这个 8V 是用什么表测量到的?矿机的谐振电压 在什么频率?

网友:
如果电容器两端的电压达到8伏,那可以点亮几个LED了。也可以当无源收音机的点原了。

网友:
1.5V可以做低压收音机电源,8V可以做一台大收音机电源了。

楼主:
白天没有信号求大家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样的测量器才可以

数字扫频仪测量LC的谐振频率,精准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对测试此类性质的频率很感兴趣!!!但是,怎么测???自己文化水平不行,没办法。等待高手来介 ...

测量LC的谐振频率,过去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栅频表或Q表,但栅频表和Q表误差较大。现在用数字扫频仪进行测量,既精准又直观,而且还能看出Q值的高低,对于自制LC电路来说非常有用,对于自制收音机中周来说基本上离线就可以调整好。

网友:
无源矿石机的信号强度不够这种频率计,推荐使用两百多元的频谱仪。

如果测量LC回路的谐振频率,建议用几百元的网分。

网友:
-----------------------
抖音视频:
https://v.douyin.com/ifXRjQ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