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消息微软的win12系统什么时候正式发布?

楼主(2025-01-02):
之前坊间一度盛传2024年秋面世。
后来又有小道消息说是2025年年底。
到底还有没有确切的消息了?
我还有一个全塔机箱和数个机械硬盘,等着上win12呢。
谢谢告知。

网友:
现在还用Win7,很顺手习惯了。经常切换硬盘找资料,win7 比win10找到的快。

网友:
耐心等待,一定能等到的

网友:
2005-2023一直用XP 。去年实在没办法改用WIN10

网友A:
楼主是个梦想家,就那硬件还想什么Win12,NPU算力起码50OPS[每秒50万亿次],目前也只有部分Zen5处理器能达到。

网友:
新的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梦想家,就那硬件还想什么Win12,NPU算力起码50OPS[每秒50万亿次],目前也只有部分Zen5处理器能达 ...

这位朋友,说说win12可能的最低配置要求吧。

网友:
全塔机箱和数个机械硬盘更适合xp

网友:
老电脑就应该用老系统,大幅度升级系统是很蠢的做法,起码驱动和兼容性问题非常突出。

微软为了减少盗版,一直把用户拼命往云上拉,而微软本身也是最大的云服务供应商。从Win10更新无法关闭就是第一次尝试,到了Win11联网更新大家早已习以为常。

根据小道消息,Win12要求硬件最低如下:
处理器:Intel Meteor Lake-S桌面处理器或相当。
内存:16GB
硬盘:容量64GB或更大,SSD
安全性:TPM2.0
AI和云:这点是和Win11的最大区别,否则没有必要用Win12,下面细说。

AI更需要逻辑推理能力,更需要NPU算力,如果没有NPU或者整体算力不够,则需要联网借助云服务[无任何隐私可言]。众所周知,微软已抓紧迁出某国,而且网络版Copilot已经被该国屏蔽。这就意味着只能依靠本机的算力,上面说了50TOPS[每秒50万亿次]。如果用户不在乎AI,还升级个毛线,用Win10或Win11岂不是更好。如果统信最终被验证是个阿斗,微软也想继续在该国赚钱,会不会和百度商量,Win12中文简体版会不会适配百度AI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也不大关心。个人电脑只是个人的一个玩具,你可以在它上面发挥个人的乐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