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推挽功放电路计算

楼主(2025-01-02):
有机友拟设计电源7v、用锗管3AX31B(Pcm=125mw/Icm=125ma)能获得较大输出功率的变压器推挽功放电路,代为计算如下:
要求输出功率P~=300mw ,变压器效率η=0.8
总功率Pa=300/0.8=375mw
单边初级阻抗Za=(Ek-Ve-Vr-Vces)平方/2Pa=(7-0.2-0.5-0.3)平方/2x375=48Ω
Ek:电源电压,Ve:发射极电阻压降,Vr: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压降,Vces:功放管饱和压降
单管峰值电流Icm=2Pa/(Ek-Ve-Vr-Vces)=2x375/(7-0.2-0.5-0.3)=125ma
单管平均电流Ic1=125/π≈40ma
总电源消耗Pss=2xIc1xEk=2x40x7=560mw
总电源效率:η=P~/Pss=300/560≈0.54
单管集电极耗散功率=(Pss-Pa)/2=92.5mw
根据上述计算,单管峰值电流、单管集电极耗散功率均接近3AX31B上限值,基本用足了管子潜能。
输出变压器计算:
单边初级阻抗48Ω,次级负载4Ω,圈数比√(48x0.8/4)≈3.1
次级60匝,初级则为186x2;次级为65匝,初级则为200匝x2
线径根据窗口尺寸确定,线径比1:1.8,直流电阻不大于相应阻抗值的10%
欢迎提问,有问必答。

网友A:
输出变压器的圈数有要求吗,少一点,多一点有啥不好吗,次级60匝是经验参数吗,输入变压器有什么要求,比如圈数,匝比是怎么计算的,另外4线并绕效率不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的圈数有要求吗,少一点,多一点有啥不好吗,次级60匝是经验参数吗,输入变压器有什么要求,比如 ...

输出变压器圈数多多益善(初级电感量不小于0.8mh/Ω),但一要窗口允许二要直流电阻不大于相应阻抗值的10%,最好参照近似铁芯尺寸的实物变压器绕组数据变通仿制,或提供详细铁芯尺寸代为计算。
低电压大电流功放的推动(输入)变压器一般采用2:1+1的圈数比,次级圈数不小于600+600,线径均不小于0.12,先绕次级再绕初级的目的是直流电阻与阻抗值较适配,利于提高效率。
四线并绕的分布电容太大会导致高频损失(通过线圈互感耦合和分布电容耦合的高音频信号存在相位差,会损失高音频信号并导致失真),也不利于直流电阻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