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C54A参数和管教详细资料

楼主(2025-01-02):
mf63表改电池,电池极性焊反了,FC54A烧了,哎,就没想买的电池口都是一样的接线方法

网友A:
  Tl061 TLC271 均可替代

网友B:
mf63中fc54a放大器 - 〓仪器表调修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51351-1-1.html

网友C:
:我在淘宝买的1.5V升5V电路板,到手根本不工作。

网友:
烧了就换成其他型号的低功耗运放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61 TLC271 均可替代

你这两个小板哪里买的,不方便说就私信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买的1.5V升5V电路板,到手根本不工作。

海版也踩坑了,有3.6的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061 TLC271 均可替代

TLC271  ,我再试它的升级型号TLV9101 。只不过这运放是自稳零的,没有调零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l061 TLC271 均可替代

圆形板上可以直接焊接贴片运放的,为何还要再加一个转换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版也踩坑了,有3.6的升压板

我把升压芯片改了,就可以1.5V升5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圆形板上可以直接焊接贴片运放的,为何还要再加一个转换板?

    这样可以用直插061试验,也可以取下来换贴片,替换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两个小板哪里买的,不方便说就私信给我

板子是坛内高手打得板,友情转让给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把升压芯片改了,就可以1.5V升5伏了

   我是用9V分压的,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9V分压的,无干扰.

海板的方案好,一节5号搞定了,买南孚也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9V分压的,无干扰.

请教用TLC271还用原来的运放调零电位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用TLC271还用原来的运放调零电位器吗?

     回海版:是的,可调正负2-3格.

     用了方案一,供电9v,输出+-4.5V

网友E:
我的MF63在没有双6V电池时,就是直接用的双9V层叠(其中一只放表头左侧空处)。测量没影响,只是小开关要转到电池检测位时,将小板上两只33K电阻接小开关一端焊开,各串入一只18K的就行了(也方便有6V电池时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海版:是的,可调正负2-3格.

     用了方案一,供电9v,输出+-4.5V

它的升级版本 (不知是不是简化版本)TLV9101 只有五个脚,正负电源,正负输入,输出。没有调零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的升级版本 (不知是不是简化版本)TLV9101 只有五个脚,正负电源,正负输入,输出。没有调零端

网友C:
对,就是这个。
您可以看看9101的资料,没有外接调零端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个。
您可以看看9101的资料,没有外接调零端 了。

TLV9101都是小型贴片封装,应该是小型化替代产品,我估计不是什么升级或简化。性能指标差异也比较大。

改MF63还是用直插的老芯片方便一些。TLC271还在生产,可以买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MF63在没有双6V电池时,就是直接用的双9V层叠(其中一只放表头左侧空处)。测量没影响,只是小开关要转 ...

FC54A的静态电流不小啊,我刚测了下284uA,都快300uA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FC54A的静态电流不小啊,我刚测了下284uA,都快300uA了 。

几十年前 国产靠半手工做出来的运放,284μA,不错了。

uA776不错,电流典型值20多μA。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C54A的静态电流不小啊,我刚测了下284uA,都快300uA了 。

静态功耗:15mW,

MF63用200K的输入偏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静态功耗:15mW,

MF63用200K的输入偏置电阻。

你的头像叫我想入非非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几十年前 国产靠半手工做出来的运放,284μA,不错了。

uA776不错,电流典型值20多μA。

我的有源表没有电源开关使用 uA776 以 ±1.5V 供电静态消耗电流才 1.4uA 而已,内部的两颗五号锂电池几乎可以用到忘了他的存在。
N-501D

现在还能買到金封 8 脚的全新品,用来取代 FC54A 是不错的选择,但接脚虽不是直接对映应该还是能转换过来,偏置電阻可以用 20M ohm 就有極低的消耗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头像叫我想入非非

25+年前的电脑游戏人物,显卡测试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有源表没有电源开关使用 uA776 以 ±1.5V 供电静态消耗电流才 1.4uA 而已,内部的两颗五号锂电池几 ...

真不错。
全新金封正品 价格贵啊

网友I:
我一个月前也是这个买了这个电池口接线,没有注意以为红线是正,接上表不能用,以为表坏了运放,重新买了替换运放,还是不行,最后发先这电池口接线问题, 原来的运放没有坏,只是引脚剪短了,重新接一节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个月前也是这个买了这个电池口接线,没有注意以为红线是正,接上表不能用,以为表坏了运放,重新买了替 ...

我这个坏运放了,还是你的抗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63中fc54a放大器 - 〓仪器表调修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 ...

有FC52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