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欧姆标尺小格均分带来的偏差大吗?

楼主(2025-01-02):
坛友wzqwxx发现《指针三用表欧姆表小刻度居然是等分的,难怪不能刀刀压线》,
遂起了一探究竟的念头,为排除现实因素的干扰,做了计算“仿真”。
方法
以中心值16.5的MF47为分析对象,假设欧姆标尺的粗刻度线用分度函数绘制,细刻度线等比内插于相邻粗线之间,
相邻粗线之间称为“大格”,相邻细线之间为“小格”。
经计算,小格按均分绘制后,相对于正常绘制的偏差如下图所示(为清楚起见只截取了一段,弧长偏差为占总弧长比例)。
结论
1、弧长偏差为正,所以示值均为负差,即读数会偏小
2、偏差的最大点出现在大格中间
3、每小格代表的读数越大则偏差越大。如偏差最大的100~200每小格代表20,第二大出现在20~30,每小格为2。
4、大小格数值都相同时,弧长越短则偏差越小。20~30和30~40都是大格为10、小格为2,但前者弧长短、偏差小。

网友:
没想到弧长误差里面的水份这么大,郑老师可以发表一篇论文了。

网友A:
这个6号表100-200欧姆段,明显120少于140,应该是相反的。

网友:
其实,这个不用“发现”。因为,这种通用指针表,一般都是2.5%的最大允许误差。若大刻度不精确,有可能超出2.5%,所以要按计算值来画刻度。而大刻度之间的细分刻度,按等分来做,也能确保足够精确,不会超差,故没必要每个细分刻度都按计算来做,可能一根刻度线的误差,往往都要超过它了!所以,通用指针表实际上做到刀刀压线是没必要的,在没有刻度的空白处,你不也是凭着猜测来“估计”指针的值么?

网友B:
老郑的计算给我们带来了理论依据,看来小格均分是在误差之内的(普及性指针万用表欧姆档误差是允许不大于2.5%的),这样是允许的,减少了生产难度。
但对于追求“极致”的表哥们来说,就看着“不爽”了。
100~200段也是表头线性最差的(至少我的表是),有达到5%,即使小格精确,也不能避免这里带来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郑的计算给我们带来了理论依据,看来小格均分是在误差之内的(普及性指针万用表欧姆档误差是允许不大于2. ...

这也证明了,小于中值的电阻测量是比较准确的(X1档由于受电池新旧程度、表笔好坏、开关接触良孬、保险好坏等因素影响,精度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郑的计算给我们带来了理论依据,看来小格均分是在误差之内的(普及性指针万用表欧姆档误差是允许大于5%的 ...

上面的黄线对应那个5%的算法,都没超标 。
话说指针表线性不好的区域,普遍集中在左侧1/3左右,我测过的几只张丝小表头也是这样的,不过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6号表100-200欧姆段,明显120少于140,应该是相反的。

可能是100的刻度线比较粗,视觉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100的刻度线比较粗,视觉差 。

可能你说的对,我也上传一个表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郑的计算给我们带来了理论依据,看来小格均分是在误差之内的(普及性指针万用表欧姆档误差是允许不大于2. ...

你说的是外磁的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外磁的表吧?

我的是外磁的表

网友:
还有一个上海精益的,一个我们都有的金川。

网友D:
个人觉得万用表这种“”倒标度欧姆表“”电阻测量方法,先天不足,只能粗测,便携检修用还是可以的,但若苛求精确,它甚至不及一百年前的比较系动圈欧姆表。

weston ohmmeter

weston ohmm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万用表这种“”倒标度欧姆表“”电阻测量方法,先天不足,只能粗测,便携检修用还是可以的,但若苛 ...

这可是真正的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