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60有人修过吗,怪毛病

楼主(2025-01-02):
友人送我一台成色不错的自用pl660,试了一下多数功能正常,但有两处有问题

一是sw波段选择的向上键失灵,这个有可能是按键老化,先不论

另一个是 air波段,打开显示在118000,旋转调频旋钮,显示没有变化,但旋转一次,噪音就会断一次,但是旋转调频在其它的波段都是正常的,可见旋钮没有问题。

这种故障有没有人碰到过,是不是程序出问题?需不需要返厂?

网友A:
存储模式切换VF试试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模式切换VF试试

不行,手输入频率也显示er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怎么恢复,如果是reset,按了没用

楼主:
接着求助,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怪毛病,完全无从下手

或者求一份pl660的电路图

网友C:
是不是考虑一下返厂?德生的售后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我有电路图 但没有权限发URL链接 百度网盘分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考虑一下返厂?德生的售后还是不错的。

居原主人说,频偏,返过两次厂了,搞不好不想玩了才送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电路图 但没有权限发URL链接 百度网盘分享不了

能否发邮箱  69244180@qq.com 或 同号qq发我,感谢万分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718-1-1.html

好像网上也有人碰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否发邮箱   或 同号qq发我,感谢万分

已发 你看看有没有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发 你看看有没有收到

收到了,感谢

楼主(2025-02-20):
引用 网友D:
已发 你看看有没有收到

这几天一直在依据这个电路排查原机,感觉电路上有问题,从电路上看,ic3的air信号是直通排线座的,但事实上不通,看了电路板上也不通,可能是电路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