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胜利牌VC9807A+数字万用表电阻档不归零】(续)

楼主(2025-01-03):
  万用表表笔短接,总显示十几欧姆,其它电阻量程也一样,换了表笔亦然,确认是万用表有问题。
  在家抽空拆开万用表检查,两颗并排靠近的三脚元件,SOT23-3封装。一颗丝印A7,测量没问题。另一颗丝印V1OG,三个脚之间全导通?
  网上搜了半天,也不知道这V1OG是啥玩意儿。(图片是网图,只有V1RC)
  跪求坛友们支招,想想办法。谢谢了!

【求助: 胜利牌VC9807A+数字万用表电阻档不归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A:
看错了,以为要搜V1rc,----me62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以为要搜V1rc,----me6209

   板子上印着 MCP2700 和 IC3。可是想网购的话,好像也没 MCP2700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印着 MCP2700 和 IC3。可是想网购的话,好像也没 MCP2700 啊?

查不到MCP2700,只有MCP1700

网友A:
V1OG-----------这个V1前面有没有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OG-----------这个V1前面有没有标记?

   前面只有LOGO,同V1RC。

网友:
直接用贴片9013代。

网友:
我一个胜利890也是,拆下坏的,直接裸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只有LOGO,同V1RC。

那就是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但该公司的产品PDF里竟然没有丝印说明!只有产品型号说明。

网上搜索发现,V1**--------------ME62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但该公司的产品PDF里竟然没有丝印说明!只有产品型号说明。

   谢谢!我直接联系微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但该公司的产品PDF里竟然没有丝印说明!只有产品型号说明。

   发给微盟的邮件无回应。根据你搜出的结果,继续淘,找到了!是输出3.3V的LDO稳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