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停的更改——抛砖引玉

楼主(2025-01-03):
首先表明态度,我对启车的自启停并无抵触,用起来确实很舒服。
很多人的经验表明,自启停会加速铅酸电瓶的老化,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我也不担心,因为我在铅酸上并联了500F的电容,现在东北最低-16℃的气温下,车在外面冻一周以后,早晨冷启动也非常顺畅,与夏季无异。

不过……
在读维修手册时,发现我这破车的自启动,是48V介入的,而且这48V主要就是给启停用的。不但48V的磷酸铁锂电池价格不菲,并且它还不像12V铅酸那样,说换就换,想抱下来充电就抱下来充,它的电池管理系统使用CAN总线对外通讯,并且有故障锁定功能。也就是说,如果我不能掌握它的通讯协议,这个48V的祖宗一旦出了问题,我就要多花钱了。磷酸铁锂寿命在那摆着,我能做到的就是减少不必要时对它的使用,但也能随时启用。

很多具有自启停功能的车,都是默认开启该功能,停个车,等个灯,它默默的把发动机关了。如果仅仅使用12V铅酸启停,我觉得并上法拉电容就不错。可我这车多了48V,于是想将原有的启车默认开启停功能,更改为启车默认关闭该功能。网上卖的屏蔽线,多是断开铅酸电瓶的电压检测,给ECU一个欠压故障,让ECU不再启用启停功能。安装这种线后,如果想要恢复该功能,就要打开机舱,重新接线。上面提到过,我要做一个可以随时启用的。

对于通用车系,它的自启停按钮相关定义如下:

LED1是背光灯,不用考虑,LED2是自启停关闭指示灯,关闭自启停功能时,这个灯亮,启动自启停功能时,这个灯灭。
按钮与指示灯共用2根线,当一个1.5K的电阻接到这两根线之间时,系统认为有按钮按下。
LED指示灯,亮与不亮,波形如下:

指示灯的驱动与检测信号,为频率150Hz,占空比约80%,幅值12V的矩形波。
使用STM32F030F4P6对指示灯信号进行检测,用以识别当前的启停功能的状态,用一个微型继电器+1.5K电阻去模拟手按按钮动作,继电器模拟按钮动作持续300毫秒。

检测到发动机启动后,延时5秒,检测LED驱动信号状态,如果为开启自启停状态(多数车默认启车后就是这个状态),继电器吸合300毫秒,然后松开,等效于看见自启停开了,按一下按钮将其关闭。然后不做哦任何操作,继电器不再做动作,这样不影响想要使用该功能时手动打开。

又做了一个比较决绝的模式,禁用自启停功能,与上述共呢个类似,只是将上面的功能循环操作,只要发现自启停功能被打开,就吸合一下继电器。
昨晚,已进行实测,今天把这块小板刷三防漆,用热缩管封装后装入车内。

网友(2025-03-21):
这个更改很有必要。一个所谓的环保增加了很多麻烦,其实因此带来的隐性的附加的前后端的环保问题更大!现在顾的都是眼前的和面子的东西,可悲!

网友A(2025-01-03):
听说关闭自动启停把电瓶上一个插头拔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关闭自动启停把电瓶上一个插头拔掉就可以了

ECU根据电瓶电压决定是否启用自启停,当电瓶电压低于启停要求时,ECU关闭启停,拔掉的插头就是断开那个检测电压的线。

网友:
   根据自启停功能禁用条件:空调运行时、电瓶状况不佳以及关闭了自启停功能。
   俺试过,简单拔下电瓶旁边的传感器即可实现。电脑不会报警。

网友B:
我的长安CS55,自起停一键关闭 ,不需要做任何改动,默认就是可以一键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长安CS55,自起停一键关闭 ,不需要做任何改动,默认就是可以一键关闭的

我这车是默认开启模式,每次启动后都是开启这个功能。市区内走走停停,它总是自己启停,对48V电池伤害太大。

网友:
上车先关闭启停功能。

网友:
自动,智能+可控,才是最好的状态;现在的好多车或是家电设备都是自动智能且不可控,最烦人的设计。

网友C(2025-03-21):
这个有用,就是那个1.5K和继电器是怎么接的没看明白,我也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用,就是那个1.5K和继电器是怎么接的没看明白,我也需要这个

每按下一次按钮,相当于 2-BL线经过一个1.5K电阻对地短接一下。
这里用一个1.5K电阻和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联,继电器动吸合一次,等效于按一次按钮。

网友C:
这个有成品么老师?我的是别克GL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成品么老师?我的是别克GL6

不知道不同车型的工作原理是否一致。你把你车的启停按钮拆下来,找个1K左右的电阻试一下,如果把按钮线和0V用电阻短接一些可以关闭,就是一样的原理。
找到挡风玻璃喷水供电的那个保险,这个保险是在发动机启动后才有12V的。用这个信号做一个单脉冲,驱动继电器,就可以实现每次启动发动机,模拟一下关启停动作了。

网友C:
那我得先去补一下单脉冲电路,这方面知识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得先去补一下单脉冲电路,这方面知识为0

我那个做的复杂了,用单片机检测那个灯,启动后,如果那个灯没亮,说明当前自动启停为开启状态,等待3秒左右吸合一下继电器。如果那个灯已经亮了,说明当前已关闭自启停,不需要再控制继电器,如果此时再控制继电器吸合,就是开启自启停了。因为通用系列车是默认开启停功能的,所以不检测也可以,直接认为启动后需要按一下按钮。555就可以实现单脉冲,检测到启动信号后,间隔3-5秒,产生一个单脉冲,让继电器西吸合一下,只是吸合一下,然后就断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做的复杂了,用单片机检测那个灯,启动后,如果那个灯没亮,说明当前自动启停为开启状态,等待3秒 ...

555我手头有,搜电路图附属件型号不清,好象还是5V的,您有没有这个资料给我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我手头有,搜电路图附属件型号不清,好象还是5V的,您有没有这个资料给我一个谢谢

参考这个:
https://blog.csdn.net/huxyc/article/details/124919997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这个:
https://blog.csdn.net/huxyc/article/details/124919997

应该是那个单稳态电路,看来我得挑战一下自己了 谢谢

网友D:
我的车也有自动启停,我在某宝上买了一个小电路路板,两头线一插,开机自动关闭,25元左右。

网友E:
有些车自启停是默认开着的,不能永久关闭,必须每次启动车后按一下关闭键,再次开车还得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也有自动启停,我在某宝上买了一个小电路路板,两头线一插,开机自动关闭,25元左右。

做赔了,我光是买能和车对接的插头就画了1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车自启停是默认开着的,不能永久关闭,必须每次启动车后按一下关闭键,再次开车还得重复。

有些车是默认开,有些车是默认关。
大多车自己改动一下都可以永久关闭,自起停需要一些条件,只要人为把那些i条件破坏掉一个即可。很多车的自起停前提是电瓶电量充足,网上卖的比较便宜的关闭启停线,就是切断了启停检测电瓶电压的那根线。自起停功能偶尔我会用到,所有改成了默认关,没做成永久关。

楼主:
现在我还不敢在48V系统上做手脚,48V电池带CAN通讯,弄不好会锁死,通讯协议也不好找。我这车的自起停没使用12V起动机,用的是48V磷酸铁锂和48V电机。如果哪天把48V弄明白了,可以自己更换电池,自己能并电容,就不需关闭自起停了。48V启动的时候很安静顺畅,不像12V启动时那样明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车是默认开启模式,每次启动后都是开启这个功能。市区内走走停停,它总是自己启停,对48V电池伤害太 ...

我纯油车都习惯了,9年了一直都开着,也未见伤害电瓶的情况出现。安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纯油车都习惯了,9年了一直都开着,也未见伤害电瓶的情况出现。安心用吧。

不能用你一辆车就能说明这个不伤电瓶,我的别克威朗15年买的,开始两年就是启停用的多,到第4年就换了电瓶,那电瓶接近40公分长度,后来换了电瓶我基本上车就关,现在车跑得少了,我妈开着,到今年电瓶还是好好的。我同事开本田xrv,两年换电瓶,另一个同事领克01,两年换,基本都是带启停。我现在开着凯迪拉克,也是上车就关,48v的电瓶据说小一万,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