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小黄鱼上,撸了个坏收音机,拆开维修又刷新我的认知。

楼主(2025-01-03):
前几天逛小黄鱼,遇到一个说是送坏收音机的,标价0.1元,外加9.9元的快递费。看着外观设计,我挺喜欢的,就拍了下来。

     几天的等待过后,快递送来了,其实这次还拍了另一种复古外观的,打开包装,一个贴着标签,机壳老旧,一个就是复古外观的那个,贴着标签机壳破损。
旧就旧吧,先试一下什么问题,也没细看,抠开电池仓,要两节一号电池供电,我手头没有,找个5v充电器插上,可以开机,试一下收音机灵敏度不行,蓝牙可以正常使用,拆开研究研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个机子可以直接插交流220v供电,怎么没看到电源变压器?

      原来用的竟是电容降压,一支155/400v的CBB电容降压,里面内置了一个长条型的4v铅酸电池。
妥妥的上世纪90年代的随身电源的搞法。人家那种阻容降压+4v铅酸电池的随身电源,设计的220输入插头与输出孔在同一个面上,插上充电时,就不能插输出线,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触电,而这个设计,插220电时,机内金属部分,是可能摸到,没有防护措施的。
      你用铅酸电池装收音机内部,我忍了,你搞个电容降压直插220v市电,那一旦使用中,接触到机内的金属部分,比如电池仓的正负极簧片,那岂不是要命?网上调侃说:220v的电,电不死250的电工,我可不想尝试那种酸爽,
    改,立既改,拆除降在电容,断开220v输入电路连接,拆除铅酸蓄电池,铅酸电池位置放两节18650锂电池,高度刚好合适,于是装上18650电池,装上TP4056充电保护板。电池改好了。

   试机,FM和短波灵敏度,都不好,勉强收到几个强台,仔细看收音芯片,才发现芯片上的型号被抺除了。光秃秃什么也没有,仔细核对引脚脚位,才发现与Si4836-A10是一模一样的,坛上很多人玩过这个芯片,都说灵敏度不错的呀。
拆除调台电位器上的齿轮,它挡住了收音电路的部分区域,尤其是FM与短波的输入部分。
发现只要万用表表笔和烙铁,一靠近6脚,FM输入就灵敏度大增,充满杂音的电台,一下子就清晰,无噪音了,捋了捋电路,发现FM与短波公用了一级高放,万用表测这个三极管,基极有0.6v电压,而集电极却没有,仔细看发现板子高放管集电极到电源上,有个贴片电阻没装,三极管集电极没有供电通路,
   补上一个1k的电阻。再试灵敏度好了。

我也是服了,我拆机的时候机子螺丝孔的易碎贴还在,说明没人拆开机子过,而且焊盘两端也没有焊过的痕迹,完全是贴片时,就没贴,不知是个例,还是批次问题。

  这机子真是让我开眼界了。

网友:
长条型的4v铅酸电池 :这种电池很不耐用,3年就坏了!而且结局往往是这种情况“电池内部开路,造成充电电压两百多伏,烧毁负载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在海鲜市场19.8元包邮买的库存带包装全新机,内部和LZ所述类似,也是采用阻容降压、4V铅酸电池的 ...

现在的山寨厂,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为省成本什么都敢不顾。
其实这些机子,撸回来,
改造成TP4056充电芯片,+2节18650锂电,消除触电隐患。
改造后,还是挺不错的,DSP芯片收音,灵敏度选择性都还好,喇叭的素质也还过得去,声音也可以。
关键是便宜,搞好了有成就感,搞不好,也不肉痛。

网友:
涉嫌粗制滥造,尤其是电源部分。

网友:
出产质检不过关。好在价格给力

网友B:
第一次在收音机中见过这个用法:

网上有一款电池是一节18650

网友C:
10元真便宜

阻容降压,给4V铅酸电池充电,成本很低,这个电池很不耐用,曾遇有一种手电灯也是这种电池,电池内部开路,造成充电电压两百多伏,烧毁负载部分....

网友:
220v的电,电不死250的电工
至少电源采用了防呆处理。没事,在家里用,现在家里都有漏保。

网友:
这样的收音机,不能买,上个月,我在哈市的旧物市场买了一个成色很好的收音机,全新的2节一号电池带交流电源线4波段,调频。中波,短波1 短波2,价格10元一个。我买的5元一个的,当时放上电池不响,估计的带电位器的开关接触不良,回家把电位器拆下来,把开关的两个点处理一下,就开机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在收音机中见过这个用法:

是的,降压用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元真便宜

阻容降压,给4V铅酸电池充电,成本很低,这个电池很不耐用,曾遇有一种手电灯也是这种电 ...

是的,不过有电池失效,之忧,而且还有触电之忧。

网友D:
改个5V的手机电源就行了!

网友E:
改电源,应该改,必须改。

不贵,可以折腾!

加分点赞。

网友:
有点像德生的BCL3000的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个5V的手机电源就行了!

是的已经改了,两节18650,+TP4056充电板,彻底断开了220v的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电源,应该改,必须改。

不贵,可以折腾!

感谢支持,就是看着样子不错,才买的。
打理好了,之后试了一下,收音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