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泵电流大的后续

楼主(2025-01-03):
已经修好了,是电机里面的转子线圈接地了,顺便吧电机也拆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还有点弄不明白转子在油里泡着,转起来不会产生火花发生危险吗?

楼主:
油泵是直流电动机,而且是有刷电机,还浸泡在油里面

网友A:
那那些高电压变压器,高电压油浸开关不都那样用的。即使打火也不会点燃的。打火会让部分油烧成积碳倒是真的。至于为什么,听大佬怎么说。

网友B:
金属钠,遇到空气就燃烧。一般保存在煤油中。

网友C:
泡在油里面打火,打不起来啊,另外,边上没氧气,温度升高点也点不着。

网友D:
无氧气怎么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那些高电压变压器,高电压油浸开关不都那样用的。即使打火也不会点燃的。打火会让部分油烧成积碳倒是真的 ...

对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钠,遇到空气就燃烧。一般保存在煤油中。

感谢参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在油里面打火,打不起来啊,另外,边上没氧气,温度升高点也点不着。

说的 对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氧气怎么烧?

说的是,我以为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泡在油里面打火,打不起来啊,另外,边上没氧气,温度升高点也点不着。

击穿就是打火啊。

网友E:
这个漆包线有点牛耐油应该是特种的

网友:
没看到电刷。

网友F:
汽油的浸润性很好,整个电机泡在油里,发热被带走了。凡是产生火花的地方是有空气被击穿才产生的电弧。转子泡在油里,油的绝缘程度很高。不会产生火花的,你看大部分油浸电气就是为了防止放电的。

网友G:
棕色的零件是不是油泵的叶轮,汽油淲清堵塞时会不会拉坏油泵

网友H:
泡在油里面火花都产生不了,有气体才会有火花,除非温度非常高把油蒸发成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漆包线有点牛耐油应该是特种的

不懂,灯带大神来评论,感谢您的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泡在油里面火花都产生不了,有气体才会有火花,除非温度非常高把油蒸发成气体。

感谢您的参与回复,原来是这样的,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第三张图片的最底端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油的浸润性很好,整个电机泡在油里,发热被带走了。凡是产生火花的地方是有空气被击穿才产生的电弧。转子 ...

通过您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明白了,感谢大神的详细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棕色的零件是不是油泵的叶轮,汽油淲清堵塞时会不会拉坏油泵

是的,叶轮非常结实耐磨,油滤堵塞了电机的电流增大,应该不会损坏叶轮的。

网友I:
感觉橡胶件,塑料件长时间浸泡在汽油这种有机溶剂里,寿命不会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橡胶件,塑料件长时间浸泡在汽油这种有机溶剂里,寿命不会太长。

好像是一种硬塑料,感觉特别结实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