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0936B9改接环形天线

楼主(2025-01-04):
绕制一高频变压器,用中周改制,拆除旧绕组,用0.08漆包线绕制,初级5T,次级120T,先绕初级。次级电感量420μH,接到936B9的①,②脚即可,初级接自制环型天线,试听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好像是把is4836的天线方案移植到KT0936M B9上了,有机会也试试。

楼主:
试验电路如下,用洞洞板临时焊了一下。昨晚试机,收许多远地台,还在1170Khz收到了棒子台,灵敏度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验电路如下,用洞洞板临时焊了一下。昨晚试机,收许多远地台,还在1170Khz收到了棒子台,灵敏度不错。

比磁棒好多少?河南中部可以收很多棒子和日本台,1188,1143,1044等

楼主:
比磁棒要好不少,试试便知道了。缺点就是体积稍大。不过1143不是棒子台,那是国际台的对外广播。

楼主:
17692748

这张清楚一些。

网友:
高频变压器的输出阻抗会不会嫌高

楼主:
不会有什么影响,这里取L=420μH,是尽可能与原设计磁性天线一致,以免对性能产生大的影响。实际上这里的取值很宽泛。试验时B绕制时是16T/120T,上机后发现信号太强,强台出现了阻塞现象,便改成了现在的数据。

网友A:
其实两个线圈串联起来的效果会更好些。适当调整与环天线串联的线圈参数,使之全波段能够接收。不要用变压器的耦合形式。

楼主:
求版的建议非常好,可以试试。之所以采用了变压器的形式是因为环形天线接了巴伦,后面是50Ω的传输线大约一米,它的屏蔽层要接地,不太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两个线圈串联起来的效果会更好些。适当调整与环天线串联的线圈参数,使之全波段能够接收。不要用变压器 ...

请教版主为啥串联更好?记得L大说过,大环和谐振线圈串联好,是阻抗比例不变。我感觉变压器更好,变压器实现了,天线和后级的完全隔离,各司其职。这也是我个人猜测。

网友B:
楼主可以实验一下接大环测,用双线搅和,6T,中间接地。看看是不是噪声降低,曾经有坛友这样试过,说噪声降低,他帖子的名字是diy一个低阻高放大环……,

楼主:
这里的天线输入B也可以用磁环制作,用0.07*7纱包线2根绞合后绕5T,继续单根绕25T,效果也不错。这个试验是在一商品机上做的,芯片是BK1198。最初数据是1:1,也就是2x30T,结果发现镜像干扰严重,这个芯片是低中频方案,中频频率是308Khz。这个芯片是默认开启了AFC的,强台要占到2~3个信道,即调便时也可正常收听但显示的频率相差一,二个信道(士9Khz),业余条件下无法关闭这个AFC功能。还带来了一个问题,强台附近的弱台无法正常收听,被吞没了。这个芯片中波段灵敏度其实不错,与采用车机芯片的小强机可一拚,经试验小强机能收听的,此机(改接环型天线后)都是收听,只是邻近强台的弱台不能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实验一下接大环测,用双线搅和,6T,中间接地。看看是不是噪声降低,曾经有坛友这样试过,说噪声降 ...

很好的建议,我试一下,试完了报告结果。

网友C:
简易方法,成品机可以将磁棒天线当变压器,绕几圈线在上面然后外接插座,,平时磁棒接受,需要时插座外接天线

网友:
楼主做的大环天线是多大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易方法,成品机可以将磁棒天线当变压器,绕几圈线在上面然后外接插座,,平时磁棒接受,需要时插座外接天 ...

当然可以,但磁性天线(高阻)接收到的干扰信号也混入了,无法消除。我这个试验板,不接天线,无任何信号,强台也收不到,我这里距中央台639那个发射台约20公里。顺便说一下,我做这些试验时家里所有电器设备都是正常开启的,头顶那个环型日光灯(电子镇流器7,距天线不到2米。

楼主:
楼主做的大环天线是多大尺寸啊?

直径约30cm。

这个不知怎么一下发两张,删不到了。

网友D:
30cm太小了,相對一根1cm直徑、miu值400的磁棒,收集磁力綫的能力也不過2.25倍,效果不夠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cm太小了,相對一根1cm直徑、miu值400的磁棒,收集磁力綫的能力也不過2.25倍,效果不夠明顯。

是有点小,大的太占地儿了。谢谢脑师老师。

楼主:
17693977

板图来了。元件布局稍作调整。很容易变成一台多波段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实验一下接大环测,用双线搅和,6T,中间接地。看看是不是噪声降低,曾经有坛友这样试过,说噪声降 ...

按您的建议应急做了个软大环,做了个对比试验,这种接法天线效率太低,表现为强台音量降低约一半,弱台收不到了。天线直径约0.7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的建议应急做了个软大环,做了个对比试验,这种接法天线效率太低,表现为强台音量降低约一半,弱台 ...

麻烦天线端增加圈数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