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520M主板一命归西

楼主(2025-01-04):
闲置了一段时间,电脑开机黑屏...

拔掉硬盘再开机继续黑屏...

插拔连接显示器的线继续黑屏...

清空CMOS再开机继续黑屏...

插拔内存橡皮擦净再开机继续黑屏...

换电源再开机继续黑屏...

立即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拆掉CPU装到另外一块主板微星B550M上点亮...

看来主板华擎A520M-HVS一命呜呼...

太离奇了吧,居然能放坏?

网上搜了一下,华擎不同型号的主板出现类似问题的很多,客服敷衍,维修回来问题依旧...

哇塞,怪不得华擎在大陆销量那么差,当时图便宜入坑了,看来以后再买主板得绕行...

网友:
放坏了,要经常通电使用

网友:
放坏?有没有可能是板子变形导致BGA开焊了

网友:
我同学笔记本电脑放家里半年,出门把硬盘拿走了,回来之后开不开机了,去维修,好像是把内存插座的脚焊了一遍就好了。

网友:
先把电解换一遍,或许会返生。

网友:
拍照糊成这样,手机也是放了挺长时间了

网友:
这照片拍的,我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了呢。

网友:
主板还是大品牌吧,小品牌通路货品控不太行,有的用的很好,有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故障

楼主:
不好意思,补一张图。光线太强,手机老旧,所以拍照效果奇差。

楼主:
300多买的,不值一块国产1TB SSD的价格,但主板质量确实不咋地。

网友A:
把主板从机箱中取出,拔掉所有配件,用刷子在水龙头下边刷边冲(CPU座不要刷),热风吹干再试试,我就用这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救活一块H61的主板。我有块华擎P43的主板,用的是 775脚 CPU现在还用得好好的(不常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从机箱中取出,拔掉所有配件,用刷子在水龙头下边刷边冲(CPU座不要刷),热风吹干再试试,我就用这 ...

拿到水龙头上一顿冲洗,吹干,放暖气片上烘烤一个晚上。
今天早上通电奇迹般复活,只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上说华擎主板5V控制电路存在先天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水龙头上一顿冲洗,吹干,放暖气片上烘烤一个晚上。
今天早上通电奇迹般复活,只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

不管它能用多久,先用起来就是了,电脑也有其寿命的到时只能换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水龙头上一顿冲洗,吹干,放暖气片上烘烤一个晚上。
今天早上通电奇迹般复活,只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

水洗大法果然凑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