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MF47W指针万用表欧姆档多条件下实测数据统计表

楼主(2025-01-04):
(图片)

楼主:
欢迎坛友论证分析,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坛友论证分析,提供宝贵意见。

我调整电阻挡后,一般都先测量中值,我自己觉得这个中值是标志。以你实际测到的中值为准。
另外你的列表有的误差13%,这样的话误差太大了。

再细看你的测试,我的观点,电阻挡如非必要,测量范围在电压档的250刻度的50-200就可以,左边超出电阻挡的100,基本是很难准确的。如果这里也很准确是“意外”赚到的。以前“tom”说过,左边最大的误差可以达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调整电阻挡后,一般都先测量中值,我自己觉得这个中值是标志。以你实际测到的中值为准。
另外你的列 ...

谢谢提出宝贵建议,我也是最近才对指针表感兴趣,了解的还不多。
你说的误差13%就是在你所说的100以后区域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出宝贵建议,我也是最近才对指针表感兴趣,了解的还不多。
你说的误差13%就是在你所说的100以后区 ...

我调整过几个万用表的中值,以你的Rx100挡为参考,你1650的电阻测得1660,比电阻大10,这一档的中值大约就是1660.你可以在表笔(红、黑表笔随意)串联一个10Ω的电阻,然后调零,再测试刚刚测试的电阻(1650)试一试,应该读数和实际的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调整过几个万用表的中值,以你的Rx100挡为参考,你1650的电阻测得1660,比电阻大10,这一档的中值大约 ...

好的,现在表不在身边,明天有空试一下。

不过1650和1660相差10,指针表已很难分辨出来了,视作一样了。我能弄出来1660也是估计的。

请问一下,你是如何测各档中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表不在身边,明天有空试一下。

不过1650和1660相差10,指针表已很难分辨出来了,视作一样 ...

你测1650就是中值,但是你测得1660,偏大10。可以尝试修正,由于你的表是偏大,所以在表笔串上一个10的电阻就可以,,调零后,再次测量1650。
纯属实验,其实1660和1650基本分辨不出。

你的1K挡误差大些,但是1K挡是偏小。不能串联,要计算后,用电阻和1K挡的电阻并联。然后才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1650就是中值,但是你测得1660,偏大10。可以尝试修正,由于你的表是偏大,所以在表笔串上一个10的电 ...

        我测中值电阻是把可调电位器串在红黑表之间(已欧姆调零),然后转动电位器,使指针指在表面正中间(本表是16.5位置),取下电位器,用数字表测量电位器阻值即是中值电阻,也是该档内阻。
        不知此方法可对,请问大家有没有其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中值电阻是把可调电位器串在红黑表之间(已欧姆调零),然后转动电位器,使指针指在表面正中间(本 ...

你按照我的意思做一次,就会明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中值电阻是把可调电位器串在红黑表之间(已欧姆调零),然后转动电位器,使指针指在表面正中间(本 ...

我是这样测的:取下电池,用导线短路背后电池夹例如你去下1.5V电池,就用导线短路电池夹。然后用数字表测试红黑表笔孔,得到的就是这一档的内阻,例如X1、X10、X100、X1K。旋转调零旋钮最大、最小。然后:(最大+最小)/2,

以上步骤也可以相反。红黑表笔连接,然后用数字表测量后面的电池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测的:取下电池,用导线短路背后电池夹例如你去下1.5V电池,就用导线短路电池夹。然后用数字表测 ...

你这种方法,我也做过,但这样就没有考虑电池内阻对整个电路的影响,特别是X1影响大,其次是X10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方法,我也做过,但这样就没有考虑电池内阻对整个电路的影响,特别是X1影响大,其次是X10档

你测量后,x1、x10两个挡位最后加上1Ω,那么基本就符合了。x1有表笔的影响,还有插孔接触电阻等等,误差可能大一点,还有就是旧电池的话测量时间长,可能也会有变化。

另外你这样测量的目的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后,x1、x10两个挡位最后加上1Ω,那么基本就符合了。x1有表笔的影响,还有插孔接触电阻等等,误差 ...

“另外你这样测量的目的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纯好奇 ,打发时间用,顺便了解一下这方面知识。如果对别人有帮助,那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这样测量的目的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纯好奇 ,打发时间用,顺便了解一下这方面知识。如 ...

好奇、打发时间,也要有目的。我的几个解放MF47,现在保留了3个,刻度盘中心值是23,但是实际上,中心值分别是22、23、24,到手的时候他们电阻档中心值都不准确,我就是冲着解决这个问题而修改电阻挡电阻,使到他们基本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你这样测量的目的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纯好奇 ,打发时间用,顺便了解一下这方面知识。如 ...

还有,你玩这方面的,最少要预备一块这样的电阻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玩这方面的,最少要预备一块这样的电阻条。

谢谢提供信息,原来还有这种玩法,已准备购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中值电阻是把可调电位器串在红黑表之间(已欧姆调零),然后转动电位器,使指针指在表面正中间(本 ...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它依赖于两次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测的:取下电池,用导线短路背后电池夹例如你去下1.5V电池,就用导线短路电池夹。然后用数字表测 ...

按设计逻辑,最好先在RX10K档调零(如果电池太新或者太旧,可用稳压电源代替),然后再短路电池夹测量。

网友B:
这款表盘上没见到off位,怎么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表盘上没见到off位,怎么关闭。

根据指针表的工作原理,档位开关在任何档位都是可以待机的,不耗电(只要在欧姆档确保两根表笔不接触),但是为防止在电流档或欧姆档误测电压,低电压档误测高电压,应在不用时将档位放到交流1000V档上为好。
一般测量前必须看清档位是否在相应位置才能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指针表的工作原理,档位开关在任何档位都是可以待机的,不耗电(只要在欧姆档确保两根表笔不接触), ...

谢谢前辈,下午翻看MF47系列说明书,也讲到测量完毕,等转盘旋钮调至1000v交流电压档。
虽然以前教学用过指针表,后来工作都是数显表了。这个项目有块指针表闲置就用起来。初接触感觉回到了八几年小学时期,我哥哥玩无线电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