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VS正弦振荡精简电路(低压)

楼主(2025-01-04):
最简单的正弦振荡电路就是一个负阻电路并联一个LC振荡,就能源源不断输出正弦波。
而最简单的负阻电路就是上面,两个MOS管对接
于是用手头MOS管做了一个这样的振荡电路,LC谐振电路是C1/L3,漏极电感是扼流圈,我估计作用是阻止LC谐振能量从电源端溜走。
管子用2sk3704,他的开通电压只有2.xV,5V下就能很好导通。漏极的扼流圈都是8*10工字电感470uh
示波器接在10uH电感两端,波形很好,幅度也很高(刚买这示波表,不大熟悉使用,不确定这个幅度是3.3V还是33V)

L3曾改成680uh,出来的是接近方波,估计如果需要正弦波的话,扼流圈需要远大于谐振电感。
这个电路也可以改成BTL,上面是PMOS的负阻电路,下面是NMOS管的负阻电路,仿真显示工作也很好。

经典ZVS电路原理和这个一模一样,只不过ZVS电路为适应更高电压,防止击穿栅极,因此栅极电路这边做了处理,用二极管隔离。
但假如5V供电下使用,因为MOS管的Vgs均大于20V,因此可以将电阻、二极管等都简化掉。

楼主:
尝试在12V供电下的波形,还是正弦波,两只管子开始暖手。频率的确受电压影响。

网友:
想起电路界泰斗之一,阿拉伯智者写的文章:
https://www.seas.ucla.edu/brweb/papers/Journals/BR_Magzine1.pdf

网友A:
第二图MOS管振荡电路,感觉貌似三极管多谐振荡器加上LC选频回路,如果没有LC就是方波(多谐)振荡器,有了LC就发挥LC网络选频作用,但谐波成分依然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MOS管振荡电路,感觉貌似三极管多谐振荡器加上LC选频回路,如果没有LC就是方波(多谐)振荡器,有了L ...

ZVS振荡原理和多谐振振荡原理相差很大。下面这文章描述了ZVS电路和多谐振振荡器的区别。
https://bbs.huaweicloud.com/blogs/371535

网友:
引用 楼主:
ZVS振荡原理和多谐振振荡原理相差很大。下面这文章描述了ZVS电路和多谐振振荡器的区别。
https://bbs.hu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BTL模式,换成BJT管,仿真显示频率稳定性好很多,
2-12V供电频率没啥变化,应该是上下负阻电路隔离了扼流圈的影响。但1.5V供电下频率变化就较大。

网友B:
想问楼主做这个zvs电路有什么用途,可以给变容管/混频级提供高压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楼主做这个zvs电路有什么用途,可以给变容管/混频级提供高压供电吗

想当作低EMI隔离电源,
不过先打算仿真一下怎样取出这个振荡电路的能量而不导致停振或者波形变差,效率就没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