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21F98彩电开机图像异常

楼主(2025-01-04):
一台如题彩电,开机后屏幕显示绿光栅,且有回扫线。试着调节高压包底下旋钮,可以显示屏保画面。输入中九机顶盒信号,发现显示的彩色不对。

楼主:
该机也是从海南带回来,海南维修人员有个习惯:不喜欢拆底板螺丝,爱剪断底板上的加强筋^_^

开机时,出来的是黑白图像

彩色调零时

开机一阵子后,彩色设置47%时的图像,这个色彩明显不对

楼主:
该机采用海尔掩膜8823超级芯片,测量其供电端5v、9v电压均正常。
8823外围24C存储器有人为维修焊接过,看来该机是前面维修师傅没有维修好的机器^_^
有没有维修师傅遇到过类似故障经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机采用海尔掩膜8823超级芯片,测量其供电端5v、9v电压均正常。
8823外围24C存储器有人为维修焊接过,看 ...

消磁电阻开路失效。

网友:
应该是管座板上的三基色视放管中有一只击穿了

楼主:
取下Z302上面的那个晶振后

开机,开机后显示的黑白图像,不变回彩色图像了^_^
又等待了一段时间,无x665B有前面图片里的彩色图像……
X665B晶振(或者滤波器),不常见啊。

楼主:
思路不清晰,暂时搁置后,过段时间再弄它……

楼主:
刚刚搞好了海信2119Ch,它的色彩不好是消磁线圈的问题,经过更换消磁线圈后,色彩恢复正常。主题帖子里问题回头看,确认该机消磁线圈完好。按音量-键到0时不松手,再按遥控器“屏显”进入S,再按音量-键不松手,按遥控器屏显进入D,手头无参考资料,暂时不动数据。目前开机很长时间都是黑白图像,彩色出来得越来越慢了……搁置再说吧^_^

补充内容 (2025-1-5 22:11):
该机开机迟迟不出来彩色,最大概率那个8M三脚晶振嫌疑。手上不知能不能找到,如果找不到的话,某宝上买几个回来再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