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单片机中这段代码会影响闪存的寿命吗?

楼主(2025-01-04):
从网上复制的代码,在 data = 0 时,下面代码的 while 会死循环写入闪存,这段代码我在单片机实机上运行了几分钟,请问这样会影响闪存的寿命吗?

uint32_t data = 0;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uint32_t Address = 0x08008000;

void flash_write(void)
{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Address);

        // data = 0 时此处会死循环
        while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data);

        FLASH_Lock();
}

网友:
俺不觉得会进入死循环,擦除之后第一次写入 0x00,后续再试图写入就会失败,不会循环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