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电路的十大争议话题之一

楼主(2025-01-04):
一,一次自动增益控制的输入阻抗与β值变化之争
一种观点认为一次自动增益控制是静态电流变小,输入阻抗提高,输入信号减小导致的中放增益下降。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次自动增益控制是静态电流变小,β值下降,放大能力下降导致的中放增益下降。
小信号放大器都是高内阻信号源,次级输入信号的变化与输入阻抗不成正比,达不到要求的增益变化,所以观点1的理由不充分。
β值同样不与静态电流成正比,β值变化导致的增益变化同样达不到要求的增益变化,所以观点2的理由也不充分。
中高频放大的经典增益计算公式为:Kp=10lg  Yfe/4Yre,其中Yfe与静态电流成正比,Yre与频率有关,与静态电流无关。
Yfe为正向传输导纳,与增益成正比,Yre为反向传输导纳,与增益成反比。
一次自动增益控制的原理是静态电流降低5倍,Yfe 降低5倍,增益降低Kagc=20lg5≈14db。
一次自动增益控制要达到-14db的控制效果,一中放静态电流下降5倍就能达到。
(未完待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当初也是观点2的拥趸,曾与人争论不休,惭愧之至。
正向AGC确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专用AGC管的输 ...

有关这类问题可参考的资料很少,王新成老师的《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一书中对此的描述是晶体管的工作点对增益有一个最佳点,过大过小都会使增益降低,所以利用这个特性可以产生AGC,降低工作点的就是反向AGC,增大的就是正向AGC,只不过所谓的正向AGC管工作点增大后增益的降低更为明显

网友:
看了资料以及一楼的叙述——高频放大的经典增益计算公式为:Kp=10lg  Yfe/4Yre,其中Yfe与静态电流成正比,Yre与频率有关,与静态电流无关。那么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就解释的通了,晶体管改变工作电流从而产生AGC的原因,是与工作电流成正比的Yfe参数即正向传输导纳的改变引起的,和β或者输入电阻无关,这样就没有到底是β改变引起的AGC还是输入阻抗引起的AGC之争了

网友B:
提供一点关于三极管Y参数的学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观点是第二种,这里有手册给出的典型锗材料晶体管3AG1和硅材料晶体管3DG6的hfe~Ie(Ic)关系曲线

本人当初也是观点2的拥趸,曾与人争论不休,惭愧之至。
正向AGC确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专用AGC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就很诡异,向上倾斜30°~60°的簇形曲线(俗称“扫帚”曲线),向上大角度倾斜表示内阻很低。
只知道随集电极电流增加C/E电压大幅下降,怀疑就是这个下降产生的AGC功能(直流原理)。

网友A:
从上图标的符号看,随着Ie而下降的是yfe,度了一下说是表征交流信号下的放大能力,度上也就那样了,含糊不清的,记得所谓晶体管的y参数就是交流信号下的参数。如果这样,那还是说明Ie和放大倍数有关的。3AG1B是典型的中频电压放大管,所以手册给出了465KHz下的y参数。而对于频率更高的3AG1C、D、E,手册则给出了在2MHz,10.7MHz,30MHz下的y参数曲线,不一一上图了。而图中的yre不知是不是指的在测试高频信号下管子共发射极的输入阻抗,晶体管的符号参数定义记不清楚了,手册里对曲线里的符号也没有说明。如果是,那么它几乎是不变的,那这个说明第一种不成立了,记得那个输入阻抗的公式是在低频小信号下的情况,不知在高频情况下也否也一样,一般的模拟电路都是考虑的在低频小信号下的情况,高频电路又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了

网友:
搬来小凳听课啦

网友:
十大争议?  未完待续。

网友:
应该按倒序排列,先十,然后九,……

网友A:
传统的观点是第二种,这里有手册给出的典型锗材料晶体管3AG1和硅材料晶体管3DG6的hfe~Ie(Ic)关系曲线

hfe随着Ie有明显变化,但是如果达到5倍那么工作点就很低,容易阻塞了
现代的9013之类曲线手头没有。
第一种观点是近年来出现的观点,但是按照这个观点却不能解释正向AG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观点是第二种,这里有手册给出的典型锗材料晶体管3AG1和硅材料晶体管3DG6的hfe~Ie关系曲线

请留意第一个图的F=1KHz。
所有与hfe相关的参数都是低频状态的,高中频增益与hfe无关。这不是个人理解,是权威资料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留意第一个图的F=1KHz。
所有与hfe相关的参数都是低频状态的,高中频增益与hfe无关。这不是个人理解, ...

嗯,当时也看到了,没有多想

网友:
这个测试频率465KH不知是表达的什么内容,高频电路不熟悉,专门的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图标的符号看,随着Ie而下降的是yfe,度了一下说是表征交流信号下的放大能力,度上也就那样了,含糊不清 ...

Yfe:正向传输导纳,与Ic大致成正比,与增益成正比;Yre:反向传输导纳,相当于负反馈功能,与频率成正比,与增益成反比;Roe为输出阻抗,输出导纳Goe的倒数,与Ic成反比;Rie为输入阻抗,输入导纳Gie的倒数,与Ic成反比。
因为增益与Yfe成正比,所以增益也与Ic成正比,但还是与hfe无关。请留意一楼的高频增益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点关于三极管Y参数的学习资料。

承蒙提供相关资料,多谢!
这些都是电路基本原理,不说精通,至少需要了解,否则就是盲人摸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这类问题可参考的资料很少,王新成老师的《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一书中对此的描述是晶体管的工作 ...

增益最佳点可能会有,虽然与增益正相关的Yfe与静态电流成正比,但ft有对应静态电流的的峰值。Yfe和ft与静态电流的关系曲线交叉点就可能是最佳点。
但这个交叉点及相邻区域的存在不足以实现AGC功能,原因是变化太平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益最佳点可能会有,虽然与增益正相关的Yfe与静态电流成正比,但ft有对应静态电流的的峰值。Yfe和ft与静 ...

一次自动增益控制楼主说的可能是一般收音机里都在用的用晶体管的放大曲线的反向AGC特性,在电视机等电子设备中大多用正向的AGC特性。但后期还有另一类自动增益控制,即用数只管子,利用差动放大的形式的,这个自动增益控一次AGC可能不在楼主的说的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自动增益控制楼主说的可能是一般收音机里都在用的用晶体管的放大曲线的反向AGC特性,在电视机等电子 ...

是的!帖子标题就是《晶体管收音机电路的…》
但需要说明的是一次自动增益控制与晶体管的放大曲线关系不大,见话题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点关于三极管Y参数的学习资料。

这个书好像是《高频电子线路》,蓝色的封面。该书的特点是纸张很容易撕掉损坏,呵呵。

网友:
蓝色封面我手中有两本教科书,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本。我的中频幅频特性计算软件,中放增益计算软件的计算公式来源于此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益最佳点可能会有,虽然与增益正相关的Yfe与静态电流成正比,但ft有对应静态电流的的峰值。Yfe和ft与静 ...

现在很少有人会再说Hfe参数了,大多只而说β值。其实在晶体管手册中Hfe指的是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参数。意即在晶体管的工作范围或是工作条件内Ic对Ib的比值。这条曲线在起始的时候很是平缓,以后会得会很陡,最后又会变得很平缓。晶体管的增益最好的部分是曲线最陡的那个部分。

这条曲线各处的求导数其实就是β值。β值在曲线的各处是不同的,起始部分接近于零,中间最大,以后又接近于零。一阶导数等于零的那些个点正是我们做AGC的没有增益或是增益最小的最好点。

楼主:
话题一是专门叙述这个问题的。

网友D:
前几天自己用两节电池,一个电阻,一个电位器,外加万用表,做个Hfe简易测量,测量几个9018,Ib为1mA和2mA时,集电极电流从100左右变为190几或200多一点点。共射极时三极管只是将基级电流用同一比例放大放大,放大倍数几乎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自己用两节电池,一个电阻,一个电位器,外加万用表,做个Hfe简易测量,测量几个9018,Ib为1mA和2mA ...

现在的晶体管一致性比以前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自己用两节电池,一个电阻,一个电位器,外加万用表,做个Hfe简易测量,测量几个9018,Ib为1mA和2mA ...

你这样测管子没有损坏是运气太好了,9018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只有50ma。
以后测先要了解管子最大集电极电流(Icm)和最大耗散功率(Pcm),低频管3AX31最大电流(I也只有125ma,压降只能1v,因为3AX31的Pcm也只有125m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测管子没有损坏是运气太好了,9018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只有50ma。
以后测先要了解管子最大集电极电流 ...

几十年前玩的,现在刚捡起来,都忘了。谢谢老师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