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电路的十大争议话题之二

楼主(2025-01-04):
二,二次自动增益控制二极管的正反向偏置之争
二次自动增益控制二极管,一端接变频负载中周初级热端,另一端接一中放集电极中周馈电端(相当于交流接地端)。因一中放馈电端与电源端有降压电阻,故该点电位低于变频馈电端。当PNP锗管电路电源为-6v、一中放集电极电阻为1.5K,电流为0.5ma时,一中放馈电端电为-5.25v。控制二极管正极接-6v,负极接-5.25v,为反向偏置,反向电压为0.75v。
但也有机友认为是正向偏置。
二极管在反向偏置时的电阻很大达数百K,接在电路中影响很小。当强信号时一中放静态电流在一次AGC控制下降低至0.1ma时,集电极电阻压降减小至0.15v,控制二极管反向电压降低至0.15v,反向电阻大幅下降至数十K,除降低变频级中周的Q值外,还分流了变频级输出信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中放集电极电阻不宜过大,否则同样电流下的反向电压偏高不利于降低反向电阻。
控制二极管接变频中周的哪一侧也有区别,接圈数多的一侧衰减作用更大,相位不同没有影响。
控制二极管的另一种接法是变频级也设置了集电极降压电阻。还以上述参数和变频管静态电流为0.5ma、降压电阻为510欧为例,这时变频馈电端电压固定为6-0.5x0.51≈5.75v,一中放馈电端电压在5.25~5.85v之间。当一中放馈电端电压>5.75v时,控制二极管将变为正向偏置,即使很低电压的正向偏置也会大大降低阻抗,提高二次AGC的控制功能。

网友:
各说各的理!感觉都没错!

网友:
怎么“第一”没有了?

网友:
这个最好是配个图说明看的清楚,不然一会就糊涂了

网友A:
我就想知道:现在都没搞明白,一开始电路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完全是实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瞎倒腾出来,然后再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现在都没搞明白,一开始电路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完全是实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瞎倒腾出来,然后 ...

非也!
收音机电路、技术都是舶来品,先有理论支持才有实物成品,没有本末倒置。
什么双调谐、OTL、OCL、晶振滤波器,国外5~60年代就有了。当初的专家理解有点问题,普及读物的解释也差强人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也!
收音机电路、技术都是舶来品,先有理论支持才有实物成品,没有本末倒置。
什么双调谐、OTL、O ...

这个同意,有关可参考的资料很少,普及读物一带而过,能够简单说明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