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为什么比摩托车电瓶电压低?

楼主(2025-01-05):
我的汽车电瓶是GS的65AH(丰田新车刚半年),铃木摩托车电瓶是原车的裕详的7AH(一年多的摩托车)平时都在轮换着开,也没亏过电。
近来想着天冷了,把摩托车电瓶充下电,充之前一量电压是13.5V(之前放了七八天没骑),看来电量还很足呀。
再去量量汽车的电压,分几天,量过几次都是12.5-12.8V左右,哪怕前一天充到13V多,或是前一天刚跑个小长途,到第二天又回到12.7-12.8v 左右,放一周不开,就到了12.5V。
总之,就是摩托的电瓶电压要比汽车的静态电压高1V左右。而且摩托还比汽车旧一年。充电器是山特500W的UPS,折掉电瓶接了两个夹子当充电器使用,充电限制最高电压13.8V。
都是铅酸电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解液浓度不同会造成电压差异,免维护和加液电平的电压有差异,耐寒电瓶和普通电瓶电压也有差异

楼主:
而且,我以前买的12V36A汤浅的电瓶说明书显示:12.7v的静态电压就达到了电瓶电量的95%,无需充电。
48V12A的小电驴最高充电电压59V,充懑后第二天电瓶静态电压也有53-54V,平均每只电瓶电压13V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水电瓶和免维护的有点不一样,您的电瓶是哪一种?

网友C:
按理说2个都是铅酸蓄电池,不会存在电压差异

网友D:
电瓶以标称电压2.1V(单体)12V的就有12.6V。最高充电电压16V。

网友D:
摩托车电瓶以启动为主,汽车电瓶就是停车了,还有一部份要用电,特别是现在的车子,要用电的很多,早期就车机要用,再早期的车子也就和麾托车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电瓶和免维护的有点不一样,您的电瓶是哪一种?

汽车的水电瓶,摩托和小电驴的是免维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2个都是铅酸蓄电池,不会存在电压差异

我也这么认为,可就是量下来不一样,同一只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液浓度不同会造成电压差异,免维护和加液电平的电压有差异,耐寒电瓶和普通电瓶电压也有差异

汽车的是GS的水电瓶,摩托和电驴的是免维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以标称电压2.1V(单体)12V的就有12.6V。最高充电电压16V。

是呀,都是有6个格,汽车摩托的电瓶都属于启动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电瓶以启动为主,汽车电瓶就是停车了,还有一部份要用电,特别是现在的车子,要用电的很多,早期就车 ...

我的汽车是低配的,没有天窗,没有一键启动,没有无钥匙进入,没有......... 按理说,停车后静态电流应该很小。而且,我前一天充到13V多,到第二天就变成12V多了。摩托车一周没充,也没开,一量就是13V多。

网友E:
样本量太少 不能说明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液浓度不同会造成电压差异,免维护和加液电平的电压有差异,耐寒电瓶和普通电瓶电压也有差异

哦这个头回听说,学习了。都是铅酸电瓶,原理一样,水电瓶和免维护的电解液为什么配比浓度要不一样呢?我在北方,陕西关中地区,最近平均温度负2度3度度到正10度之间吧,也不是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样本量太少 不能说明啥问题

只有这些家伙儿,没更多的可测试了。就是天冷了,想充个电,好几次都这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些家伙儿,没更多的可测试了。就是天冷了,想充个电,好几次都这梓。

我50年驾龄还做了几年的修理工,水电瓶12.6V正常,楼主不必纠结。免维护电瓶电压稍高一点与酸液浓度有关。免维护的属于(贫液,水少的)

网友F:
充电逻辑不同,传统的充电方式发动后,充电到14.6
放置24小时后12V
现在的车充电管理更复杂

网友G:
也许是你的汽车电池自放电大一些而已,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50年驾龄还做了几年的修理工,水电瓶12.6V正常,楼主不必纠结。免维护电瓶电压稍高一点与酸液浓度有关 ...

12.6V不亏电,那就好了,还想着电瓶长期充不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逻辑不同,传统的充电方式发动后,充电到14.6
放置24小时后12V
现在的车充电管理更复杂

您说的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许是你的汽车电池自放电大一些而已,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才半年的新车,也不是杂牌儿电瓶,是GS的启停电瓶。

网友H:
对比条件不充分,摩托车和汽车充电电压各是多少?摩托车和汽车静态耗电各是多少?

网友I:
就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那摩托车是一锁关断,关了就断开电瓶。

汽车就不一样了,拔钥匙锁车后,电瓶还要给ECU供电,记忆各种数据,还要维持防盗遥控接收等等,十几到几十毫安电流不等一直在消耗。

所以需要长时间停放的汽车,建议每半个月发动一次,哪怕是怠速半小时,,或者干脆取掉电瓶负极的接头(注意有些车这样会有故障码),,这样才能避免两三个月后电瓶亏电损坏,,,

网友J:
一切正常。不必烦恼。

网友:
汽车充电控制器控制电压在13.5V左右,停车后,汽车防盗器有些功耗。这时浮电被放掉了,此时掉电属于正常状态。摩托车可能没有消耗电能的地方。所以一直保持在13.5V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液浓度不同会造成电压差异,免维护和加液电平的电压有差异,耐寒电瓶和普通电瓶电压也有差异

耐寒电瓶?

也分铅酸电池和锂电池两大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切正常。不必烦恼。

胡研究着玩儿,天儿冷了出去玩得少,天暖和了就爱出去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那摩托车是一锁关断,关了就断开电瓶。

汽车就不一样了,拔钥匙锁车后,电 ...

您说得有道理,原来的小铃木奥拓,没加装啥东西,锁车后,静态电流在20MA左右,现在的车是低配,估计也得几十MA。摩托车没加防盗器,钥匙一关,应该全车断电,电流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比条件不充分,摩托车和汽车充电电压各是多少?摩托车和汽车静态耗电各是多少?

摩托车和汽车充电电压没量过,只量过充满后的电压,汽车的电瓶第二天电压就会下降到12。7V多一周后12。5V多;摩托车的一周也保持在13V多。用的充电器最高是13。8V的,静态电流没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有道理,原来的小铃木奥拓,没加装啥东西,锁车后,静态电流在20MA左右,现在的车是低配,估计也得 ...

0.03*24*30=21.6,,30毫安电流30天下来就消耗21.6安时,加上电瓶老化、低温减容,会有许多小汽车连续停放一个月就启动困难。

感脚铅酸电池最好的维护方法就是保持满电,不是满电就会硫化减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