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德生BCL3000液晶板上的0.1法拉电容

楼主(2025-01-05):
拆下来正负极短接后无论怎么放电总有1伏多的电压

网友:
记忆信息用的,好像漏液了。

网友:
电容的介质吸收现象,超级电容应该也存在这种效应。

网友A:
你彻底放电后拿指针式无源万用表测试看看,怀疑数字表给这玩意儿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彻底放电后拿指针式无源万用表测试看看,怀疑数字表给这玩意儿充电了,

测电压还充电吗?

网友B:
应该是法拉电容内阻太大,放电缓慢吧。

网友:
很多电解电容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
极化了,就像驻极体电容话咪原理

网友:
正负极焊接在一起,20分钟后拆开,再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法拉电容内阻太大,放电缓慢吧。

正常大电容内阻小吧应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大电容内阻小吧应该?

和容量没有直接关系,有些小法拉电容,等效电阻百欧姆级,那些为动力设备提供电能的电容等效电阻小,毫欧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容量没有直接关系,有些小法拉电容,等效电阻百欧姆级,那些为动力设备提供电能的电容等效电阻小,毫欧 ...

长见识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