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指针式万用表线性不好对电阻挡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25-01-05):
测量电压线性不好,但是电阻档却误差不大,现在想买磁铁调整电压档的线性,假设调整好电压挡的线性,电阻挡会不会不准了?

网友:
先把最低电流档调校好,再说别的。

网友:
买磁铁调整要买磁力相同的才可以,你看看你的磁铁有没有移动或损坏及有点退磁这些都要考虑,一般不会测电压不要电池,电阻档需要用电这个电路你也要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直流标尺是欧姆标尺的基准,表头线性变化会同时影响所有档,线性不好对电阻挡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厂家不按套路出牌那就难说了。另外,“测量电压线性不好”与“电阻档却误差不大”这两件事儿不见得是矛盾的。再有,用这种方法改变磁场线性时,得留意不能降低灵敏度。

网友A:
很有可能表盘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表盘画错了

欧姆档是非线性,表头线性不好(可看作非线性),正好非线性到一致了,所以电阻档正好误差不大

网友:
影响线性的因素有:装不装电池、后盖有无铁皮、仪表的倾斜度。

防磁铁片及电池对指针表线性的影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我常用的47表平衡还不错,但为了减小倾斜误差,我拿它做实验时都是平放使用的,
做上面那个防磁铁片实验时发现,50uA档的满度电流时大时小,相差超过0.5uA,
这表完全看不到回差,百思不解,当时只能归罪于温漂,
为了证实是温漂,各种折腾,无意间发现了真凶——电池盖板
有无盖板,表头高度相差2mm左右,就是这2mm产生了明显的倾斜误差,经反复验证无误。

这是对满度电流的影响,同理对线性也一样,因为满度电流只是线性的一个点。
我想说的是,楼主对比电压和欧姆的线性时,是否严格地在同样的条件下做的

楼主:
下单了长方形的磁铁,不过用圆形磁铁实验,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B:
这个太难了,完全是盲猜,建议不高为妙。
动圈形状,轴尖位置,轴承,游丝,磁铁,指针平衡,影响线性的因素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难了,完全是盲猜,建议不高为妙。
动圈形状,轴尖位置,轴承,游丝,磁铁,指针平衡,影响线性的因 ...

你说的对,因数太多,但是磁铁买了在路上,留着其他用途吧。

网友:
拉倒吧,只要仪表本身没多大问题,你基本是白费力气了。如果基础档位有问题,那就是有故障或者胎里毛病,先调整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