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改?短波

楼主(2025-01-05):
曾经有人给过我一个江浦702,但是他那个和这个电路图不太一样,想改一个短波三多段,不知道该在哪啊安波段开关。有些人说短波天线不用不用缠线圈,直接用电容耦合过去就行。是这样的吗?

网友:
咱们教你就好像你去教小学3年级的做中考平面几何证明题,
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教起,因为缺的基础知识太多了

网友A:
改三波段,还是找原机的图纸,再仿制吧

如果想简单改装,倒是有点资料

网友:
建议将第一级改成共基放大变成中频输入,另装一小附加板,这样比较方便折腾,也不致于反复焊接铜簿翘起了。。电路可以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定能成功。

网友:
楼主真是初中生吗?想搞这个身边没个老家伙带确实挺麻烦,有些东西问身边人说几句话就解释的清楚,论坛里发帖别人都不知道怎么用文字描述清楚,有时洋洋洒洒码一堆文字你也看的一头雾水,懂吧,因为不知道哪些你能接受哪些你又不懂,要靠面对面交流反馈才有效率,现实情况只能是找点书先看看,从最基本的看起,虽然刚开始有点没头绪,后面知识会越来越清晰,也可用论坛搜索功能,不懂的先到论坛里搜搜别人的帖子,多学习

网友:
你先看看书吧,一点基础没有跟你也说不清楚!很容易的话那还要分成几个波段干嘛,多出一堆零件,电路板还复杂得多,设计人员都不需要了,

楼主:
那个整垫电容怎么算?

网友:
要改也不要用这种烂机改。
某鱼收个外壳完整带短波的机子,动手修好不比这个强?
改好这个机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比装个机麻烦得多。

网友:
借用这个二波段的电路看看吧
咏梅s203收音机电路原理图001G(1.5V清晰).jpg

网友B:
为什么那么喜欢改短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三波段,还是找原机的图纸,再仿制吧

如果想简单改装,倒是有点资料

电路图很好。但楼主需要用产品机看看能收到的台在不在这个范围,比如我这只有6.1~6,2MHz附近有一两个台。

有的地方中波台有减少的趋势,玩玩短波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中波不用怎么动,重新做短波,原中波的混频输出和短波混频输出用个闸刀开关进行选择,选择完以后接入中放。但是这样做的话,短波自己独立调节,刻度盘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那么喜欢改短波?

好玩呀

网友:
短波确有迷人之处,在偏远的地方,荒凉的地方,中波会收不到任何信号,但是,短波会陪伴你,尤其是傍晚,很热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玩呀

先要学习本振频率和天线调谐理论,把原理搞清楚,要有一个示波器,调试观察本振频率和本振幅度,以及本振是否自激,本振频率是实际频率的一半,因为是用本振的二次谐波。天线线圈谐振的是实际接收频率,这个比较容易绕制,自己要多分析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