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室内闭路线断点的查找

楼主(2025-01-05):
几天帮隔壁老人家装闭路电视,发现装在墙壁内的有线电缆居然没通  请教各位又没办法查到断点在哪里

网友:
如果没有老鼠钻进管道的话,肯定是接头的地方不通,查一查所有接头,特别是分配器!

网友:
就是找到断点,还要破墙,还不如直接明拉一条线。

网友:
只能找寻线仪试试,很多情况下也未必能够奏效。

网友:
搞个时域反射计或窄脉冲发生源+示波器。
视频线里的信号速度按光速的0.6倍估计。

网友:
用2至3个高倍它三极管组成复合管,自制一个低频放大器配上耳机,输入端焊上一块薄铜板。再在同轴中心线上接上火线,这样沿着同轴线的走线方向像探雷一样找到同轴线的断点。这种探测方法能在与线5厘米的距离内听到信号的变化。

网友A:
  利用测量电容值的方法估算出断点的距离,再在计算出来的距离附近寻找。75欧物理发泡同轴电缆的电容值大概是52PF/m,可以找一段线测量一下实际的电容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测量电容值的方法估算出断点的距离,再在计算出来的距离附近寻找。75欧物理发泡同轴电缆的电容值大概 ...

感觉这个方法简单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方法简单靠谱。

这个已经埋在室内管道内  不好弄

网友:
如果怀疑那段线有问题就把那段线换掉,是不是比查找断点省事一些

网友:
拉一下,如果管道内线能活动,就拉出来重新穿一根新线,如果 接不出来,你找到断点也接不上,难道你要砸墙吗?

网友:
补衣服比做新衣费事,换线事半功倍,没必要查。

网友C:
现在还有有线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有线电视???

怎么没有  我就在有公司上班  本镇4万人口 还有700多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测量电容值的方法估算出断点的距离,再在计算出来的距离附近寻找。75欧物理发泡同轴电缆的电容值大概 ...

这是个实用的办法

网友:
fluke dsp100电缆测试仪有同轴线插口。可以测同轴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