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家用是自动档好还是手动档好?

楼主(2025-01-05):
大家好!我考驾照好几年了,一直没有买车,惭愧。现在开车都不敢上路了,一切要从头学的那种。请大家建议一下,是买自动挡好还是手动档好?本人想买suV车型,价格在10个以内。主打是好用,省心,安全。不经常开,油耗最后考虑。

网友:
尽量买进口或合资车,丰田本田优选然后大众别克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问,越问越糊涂,十个人会给出十个答案。汽车发展到今天,故障率都已经非常低了,自动档油耗也可以和手动档一样了,甚至更省。
另外,我敢说,楼上这些一本正经给出建议的,有很大一部分根本没开过车,或者只开过一款车,所有的建议,都只是网上被洗脑加上自己脑补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论坛大部分人认为,国产的外壳结实,合资品牌相反,是不是这样?

国产的什么都不结实,只有割韭菜的刀结实。

网友:
如果讲安全。肯定是手动挡。就是以为手动档有一个可以人为操作的离合器。真遇到特别情况可以保命,就说我的开车习惯。我是手动挡。左脚是一直放在离合器上的。我骑摩托车也是手指一直搭宅离合器把手上。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大脑回路短路时。一片空白。但身体僵直。全身用力,反映到手动档 就是发动机高速吼叫。提醒司机操作有误,但汽车不骚跑。其实就那么零点几秒就可以避免事故保证安全。
       自动挡一脚油门轰到江里的。轰到别人家里的。不说网上。就我附近就有几个。并且有开的士二十年的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玩的,再说了,你买个10万以里的车,能玩出什么花样?有人说手动 ...

手动自动是个人喜好问题,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喜好很正常。
不过有些看似很重要的理由,确实如一位坛友所言,是脑补出来的,或者像您说的,是看视频被洗脑洗出来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

网友:
安全性上,手动档也并不比自动档高,自动档同样有类似离合器的东西,只是不给人直接控制的机会了。
机器的可靠性,大概率上是比人的可靠性高的。对于手动挡自动挡的问题,区别就在于驾驶者能不能随心所欲的操作发动机和轮胎的变比。对于普通驾驶者来说,极端情况不需要考虑。很多所谓“老司机”,他们的结论都是基于他们站在自己心里需求的影响上得到的,但那些结论很多都没有数据支持,或者与数据相悖。
就如很多人觉得电子控制不如机械可靠,而实际情况呢,现在大多家用汽车,各部分都离不开电子控制,点火时间,喷油量,都由ECU控制,跟人在操作ECU而不自知,觉得自己是在操作机械……
总之,有极端操作,或者自己有极强的底层控制欲,选手动,这是个人爱好和个人选择。技术问题上,自动是更方便人操作的,简化了很多操作。

网友:
开手动档的就两种人:一是有钱玩车的;二是穷的;我是后者。

网友:
新手建议手动挡,是油门当刹车踩出事的都是自动挡

网友(2025-03-22):
科技在发展,也是为人服务。

网友:
说手动好的都是什么年代的老顽固,就是个代步工具,开手动纯给自己找麻烦。大街上电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要买手动挡的车,是准备与时代脱节吗!

网友B(2025-01-05):
如果没有操作爱好,不玩花活,不追求自己对车完全控制的享受感,自动挡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操作爱好,不玩花活,不追求自己对车完全控制的享受感,自动挡方便。

从安全角度考虑,手动档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毕竟有离合器。

网友C:
手动档、自动档看自己的喜好,我买车之前是考虑手动挡的SUV,去看车之后最终买了自动挡的小轿车。这两种各有优缺点,不过现在家用的手动挡越来越少了,自动挡会逐渐慢慢淘汰手动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档、自动档看自己的喜好,我买车之前是考虑手动挡的SUV,去看车之后最终买了自动挡的小轿车。这两种各 ...

有合适的suV车型推荐一下吗?

网友:
自动挡是主流,手动挡的车往往是乞丐版的。

网友:
     现在发现周边买小车的人10个开车8个是开自动挡,只有汽车发烧友以及开货车的还是手动挡。

网友:
手动挡要便宜一点,故障率低一点。自动挡开起来简单一些。

网友:
不敢上路技术不行,那还是自动挡吧,手动 新手开不好肯定顿挫 熄火  爬坡更麻烦,自动省心,不过开多了还是手动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合适的suV车型推荐一下吗?

你购车的价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购车的价位是多少?

10个以内。主要是耐用,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合适的suV车型推荐一下吗?

各有喜好,价位也各不相同,可以让AI帮忙搜索,比如kimi,XX万以下的合资(国产)SUV的燃油车(电车、混动车)推荐一下,或者XX万以下的德系SUV燃油车推荐一下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个以内。主要是耐用,省心。

10个以内的SUV可选的应该不多,车我也不懂,之前看过捷达的VX5、卡罗拉的双擎,按我上面的用法试一下AI搜索

网友:
最近油车价格降的不少,
可以泡下几个大的汽车论坛

网友:
有没有买车没用的人 ?

我上班到单位走路10分钟,比开车快。

外出办事用网约车,省去找停车位的麻烦。

去外省出差,用一嗨。

有时别人让我开他的车,我也不开。我的经验是:自己的东西怎么用都不坏,别人的东西一用就坏。借把别人的螺丝刀用,螺丝刀头没咋用劲就成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