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下巴

楼主(2025-01-05):
这里蜡七蜡八冻掉下巴。人们这两天都吃黏糕,黏豆包,黏米饭,用来粘下巴。农村一道进入腊月家家蒸许多黏豆包,放在外面冻的杠杠的,不会腐坏随时都可以吃。

网友A:
一直不知道粘豆包是啥 ,后来碰到一个东北人问了问原来类似南方汤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知道粘豆包是啥 ,后来碰到一个东北人问了问原来类似南方汤圆

不过粘豆包比汤圆有韧性有嚼头,只能蒸不能煮,建议网上买几个沾白糖品尝一下。元宵节东北煮“元宵”吃,“元宵”与汤圆外观一样但制作工艺不同,品味也不同。现在东北元宵节也都是买汤圆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粘豆包比汤圆有韧性有嚼头,只能蒸不能煮,建议网上买几个沾白糖品尝一下。元宵节东北煮“元宵”吃, ...

各地同样叫元宵的东西做法也是不一样的
杭州的元宵就是实心的小丸子
用水磨糯米做的,直径1厘米左右

网友B:
       敦化这里也有很多人在腊七、腊八这几天吃黏豆包,今年这个日子我也弄几个吃。

       我正黏豆包的方式是用微波炉,用一个浅盘子摆上几个(两个人的量)冷冻的豆包,然后淋上水,用手捂住盘子倾斜稍微控控水,最后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时间是7、8分钟的时候就好了,皮还不干巴。

网友C:
我们这里喝腊八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喝腊八粥

腊八粥好像源于乞丐的节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粘豆包比汤圆有韧性有嚼头,只能蒸不能煮,建议网上买几个沾白糖品尝一下。元宵节东北煮“元宵”吃, ...

汤元用小火少油翻炒熟也挺好吃的。喜欢甜可以沾点糖

网友:
今天准备做腊八蒜,除夕吃正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敦化这里也有很多人在腊七、腊八这几天吃黏豆包,今年这个日子我也弄几个吃。

       我正黏 ...

上面盖一个盘子扣住微波炉加热更好(不要用保鲜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盖一个盘子扣住微波炉加热更好(不要用保鲜膜)

         我有时盖有时不盖。
         谢谢您的指点和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