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ython代码只执行一半

楼主(2025-01-06):
试着改进一段python代码
作用是4个led顺序点亮,然后再倒序熄灭。

改完后运行4个led顺序点亮正常,后就不再变化了。
请教坛友:代码哪里不对了?应该怎样改进?
先谢谢!

#LED流水灯:先熄灭4个LED,然后逐个点亮4个LED,反复进行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def ledz():
    ledpinz=[8,7,6,5]
    leds=[]
    for i in range(4):
        leds.append(Pin(ledpinz[i],Pin.OUT))
    for n in range(4):
         while True:
             for n in range(4):
                 leds[n].value(1)
                 time.sleep(0.3)
             time.sleep(0.3)
def ledf():
    ledpinf=[5,6,7,8]
    leds=[]
    for i in range(4):
        leds.append(Pin(ledpinf[i],Pin.OUT))
    for n in range(4):
         while True:
            for n in range(4):
                leds[n].value(0)
                time.sleep(0.3)
            time.sleep(0.3)
try:
    while True:
         ledz()
         ledf()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pass

网友:
ai分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改进后 如下 :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ledpins = [ Pin(v, Pin.OUT) for v in [8, 7, 6, 5] ]
ledstats = [0, 0, 0, 0]

def led_ctrl():
        for i,v in enumerate(ledstats):
                ledpins[i].value(v)
##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4):
                ledstats[i] = 1
                led_ctrl()
                time.sleep(1)

        for i in range(4):
                ledstats[3-i] = 0
                led_ctrl()
                time.sleep(1)

网友A:
while True:
             for n in range(4):
                 leds[n].value(1)
                 time.sleep(0.3)
             time.sleep(0.3)

执行到这段时,这死循环在这里出不去了。

网友:
看来是个新手。
给你写一个: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ledpins = [ Pin(v, Pin.OUT) for v in [8, 7, 6, 5] ]
ledstats = [0, 0, 0, 0]

def led_ctrl():
        for i,v in enumerate(ledstats):
                ledpins[i].value(v)
##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4):
                ledstats[i] = 1 if ledstats[i] == 0 else 0
                led_ctrl()
                time.sleep(1)

网友:
ai修改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def ledz():        """     控制 4 个 LED 逐个点亮的函数     """     ledpinz = [8, 7, 6, 5]        leds = []                             for i in range(4):                     leds.append(Pin(ledpinz[i], Pin.OUT))             for _ in range(4):  # 这里使用 _ 替代 n,避免与内层循环的变量名冲突         for led in leds:  # 直接遍历 leds 列表             led.value(1)                  time.sleep(0.3)               time.sleep(0.3)                         def ledf():     """     控制 4 个 LED 逐个熄灭的函数     """     ledpinf = [5, 6, 7, 8]        leds = []                      for i in range(4):                     leds.append(Pin(ledpinf[i], Pin.OUT))       for _ in range(4):  # 这里使用 _ 替代 n,避免与内层循环的变量名冲突         for led in leds:  # 直接遍历 leds 列表             led.value(0)             time.sleep(0.3)              time.sleep(0.3)  try:     """     主程序,不断交替执行逐个点亮和逐个熄灭的操作     """     while True:          ledz()                         ledf()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     捕获键盘中断异常,通常用于在程序运行时通过键盘操作中断程序     """     pass

网友B:
好奇,这是用来控制哪个上面的le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 True:
             for n in range(4):      ...

非常感谢上面坛友的解答。

我会根据你们的指导继续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是用来控制哪个上面的led啊?

我外接了 4个led和 4个按键。

楼主:
刚才试了junyee,aidn两位坛友的代码,
都是顺序点亮顺序熄灭的 。
我想要顺序点亮,倒序熄灭的 。

网友:
13行 后改成: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4):
                ledstats[i] = 1
                led_ctrl()
                time.sleep(0.5)

        for i in range(4):
                ledstats[3-i] = 0
                led_ctrl()
                time.sleep(1)

楼主:
按你说的改进后 如下 :

网友C:
查了一下发现RP2040单片机挺强大的,应该很好玩。

楼主:
ok!
这回成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发现RP2040单片机挺强大的,应该很好玩。

是的 。
用这种单片机做啥子数控收音机/数控稳压电源/电子手表。。。
都不在话下。

所以现在暂时放下51
转到学习ESP32。

楼主:
你昨天发的代码咋没了 ?

今天拍了一下段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
用这种单片机做啥子数控收音机/数控稳压电源/电子手表。。。
都不在话下。

你现在还不会写程序,应该先练习写程序,其实,写一个程序和用什么语言,用什么单片机没有什么关系,
你不识字,带再高级的眼镜,你还是不识字.

楼主:
你这个代码是图片,
先下载后再说。
谢谢了 !

楼主:
学习上面高手坛友的指导,
自己马马虎虎写了一段: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p8 = Pin(8, Pin.OUT)        # 初始化设置GPIO引脚
p7 = Pin(7, Pin.OUT)
p6 = Pin(6, Pin.OUT)
p5 = Pin(5, Pin.OUT)
p5.off()                    # 程序运行前先熄灭全部led
p6.off()
p7.off()
p8.off()
time.sleep(1)               # 延时约1秒
def ledz():
    p8.on()                 # 开始顺序点亮 LED
    time.sleep(0.1)
    p7.on()
    time.sleep(0.1)
    p6.on()
    time.sleep(0.1)
    p5.on()
    time.sleep(0.1)
def ledf():
    p5.off()                # 开始倒序熄灭 LED
    time.sleep(0.1)
    p6.off()
    time.sleep(0.1)
    p7.off()
    time.sleep(0.1)
    p8.off()
    time.sleep(0.1)
try:
    while True:
        ledz()
        ledf()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pass

也可以运行,
但是代码又点繁杂。
还是高手的代码简洁。
向高手学习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代码是图片,
先下载后再说。
谢谢了 !

图片没事啊,去https://chat.deepseek.com/官网搞个图像识别,就能把文字识别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没事啊,去https://chat.deepseek.com/官网搞个图像识别,就能把文字识别出来了

试了 。
也试顺序点亮,顺序熄灭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 。
也试顺序点亮,顺序熄灭的 。

我是按照你的代码改错,并要求ai赋予程序功能,你可以试试看ai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按照你的代码改错,并要求ai赋予程序功能,你可以试试看ai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

试过:AI有时候还真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AI有时候还真不行。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 定义LED引脚,假设使用引脚8,7,6,5
led_pins = [8, 7, 6, 5]
leds = [Pin(pin, Pin.OUT) for pin in led_pins]

def all_off():
    for led in leds:
        led.value(0)
    time.sleep(0.3)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熄灭

def light_up():
    for i in range(4):
        leds.value(1)
        time.sleep(0.3)
        leds.value(0)
        time.sleep(0.3)

def light_down():
    for i in range(3, -1, -1):
        leds.value(1)
        time.sleep(0.3)
        leds.value(0)
        time.sleep(0.3)

try:
    while True:
        all_off()       # 先熄灭所有LED
        light_up()      # 逐个点亮LED
        light_down()    # 逐个熄灭LED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all_off()          # 确保程序退出时LED熄灭。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显示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