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贴片保险丝好坏

楼主(2025-01-06):
测试好好的摄像头,朋友拿去通电却说不能用了,电源标称是DC12V2.5A    用的是DC12V3A,按说没有问题啊,插电后电源指坏灯不会亮,会不会是保险丝烧了,但目测很完好 ,有懂的大神吗。拍了图片,搜了这个是贴片保险丝,会不会是这个东西出问题了。

网友A:
保险都不会测还是别修了,就算有其他的坏了你也修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修,如果是这个坏了,买一个去修手机地方花10元让他们换上,

你想得太简单了,像以前的显像管彩电和电磁炉等的玻璃保险丝,如果烧了里面是黑乎乎的一片,你只换保险丝那就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太懂,我不通电量了一下贴片两头,两头不通,一头量电源插头正极,板子上除了贴片一头正极通,别的地 ...

保险丝不会无缘无故烧了,应该与后面负载有关

网友C:
你想想看,这还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想看,这还是个问题?!

我是真不懂,大佬,说清楚些,

网友:
万用表电阻档两头一搭,电阻值基本为零,就是保险丝没断。要不然就坏了。

网友D:
不通电状态,量电阻,保险丝的话,电阻接近0。

通电状态,就是测量两端对地电压,应该一致。

网友E:
万用表量一下通不通,通就不是它的问题,不通用一根电源线里的小铜丝连上看看。这论坛中间也有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量一下通不通,通就不是它的问题,不通用一根电源线里的小铜丝连上看看。这论坛中间也有小白?

不通电时,我用两根针连两头,好像不通,而且量板子别处正极好像都没有反应

楼主:
摄像头标的用DC12V2.5A,用DC12V3A应该没事儿吧,还是不能用,看保险片上标的3A,是不是超过3AZ,贴片保险片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通电状态,量电阻,保险丝的话,电阻接近0。

通电状态,就是测量两端对地电压,应该一致。

不是太懂,我不通电量了一下贴片两头,两头不通,一头量电源插头正极,板子上除了贴片一头正极通,别的地方好像都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太懂,我不通电量了一下贴片两头,两头不通,一头量电源插头正极,板子上除了贴片一头正极通,别的地 ...

有些电路板上有漆 用针头表笔用点力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都不会测还是别修了,就算有其他的坏了你也修不好。

我不会修,如果是这个坏了,买一个去修手机地方花10元让他们换上,

网友:
难道说保险管的形状变了,它的功能和特性也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不会无缘无故烧了,应该与后面负载有关

这东西还真不懂,不折腾了

网友:
电源DC插头 内正外负 内负外正............

网友F:
我滑板车有个贴片保险丝 坏掉的时候万用表嗡鸣档测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滑板车有个贴片保险丝 坏掉的时候万用表嗡鸣档测不响

3元买了5个贴片保险丝,修手机的地方5元帮换了,两个机器全正常了

网友:
3A是说他的带载能力,实际电流还是看你的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标的用DC12V2.5A,用DC12V3A应该没事儿吧,还是不能用,看保险片上标的3A,是不是超过3AZ,贴片保险 ...

不是那个逻辑。保险丝只有过载(比如电路有短路、功率管击穿等情况)超过额定电流才会熔断,并不是用12V5A电源就会烧掉。
如果电路正常用12V100A的电源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都不会测还是别修了,就算有其他的坏了你也修不好。

呵呵,人家是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人家是新人,

3元买了5个,花5元找修手机的换上,两个摄像头全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