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老式显示器图纸

楼主(2025-01-06):
最近鬼市买一台IBM 6735-60N的显示器,机器应该是21寸的,费了很大劲扛回去,特别重。通电不显示,指示灯亮,测试电源部分每一路都不稳定,输出波形也是不稳定,第一次修这种显示器,电源和行输出部分貌似比CRT电视复杂些,求原理图一份,谢谢大家。

机器外形

机器外形

铭牌

铭牌

楼主:
这个显示器发现电源部分有2个开关变压器,一个输出多组电源,另一个输出好像是一组,不知道是不是副电源,电源波动时2个变压器输出的电压都不稳定,过几分钟无信号状态下会待机,此时电源好像就稳定了,,这种机器修起来特别怕触电,内部线缆又很短,拆装麻烦

网友A:
搜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B:
你要知道新品多少钱就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圈没找到!

谢谢,我也搜了,有些外网有说明书,就是下载不了,但是没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新品多少钱就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图了。

谢谢,好像有点贵,这个机器入手有2个月左右了,我有空我就修一修,但是都不敢搞大的动作,主要是太大了,很重。我感觉这显像管比普通同尺寸的CRT电视的重很多,板子也不好挪到,特别麻烦,检查到几个怀疑的元件都要把整个板子从显像管上移除才能把元件取下来作进一步测量,这个机器不像老式CRT显像管电视可以立着维修,这个只能将显像管趟着放,板子我是用烂衣服垫着支撑起来放在显像管旁边,里面的线很短。

网友C:
没有维修CRT彩电的基础,建议小心为妙。
这类显示器电源输出电压是随显示模式变化而变化的。输入VGA信号,用现在的电脑将输出模式改为1280X768,60Hz。看看电源电压是不是稳定。稳定,灯丝亮,没显示,重点查小信号处理、模式控制、视放电路。灯丝不亮,重点在行扫描部分。电源输出仍不稳定,查电源,模式控制。从能进入待机来看控制系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维修CRT彩电的基础,建议小心为妙。
这类显示器电源输出电压是随显示模式变化而变化的。输入VGA信号, ...

CRT电视修过几台,原理确实不是很懂。我查过一些资料,这种CRT显示器灯丝是直流的,不是彩电那种的交流供电,现在虽然行没有工作,但是灯丝确实亮的。维修这种机器确实需要特别小心。

网友:
记得这种CRT的主电压是稳定的,到行电路那里有升压的,受行频控制的。电源部分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重点查下稳压控制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elektrotanya.com/dell_sony_ibm_p72_6556-03n_43n_03s_43s_13n_53n_d1h_scc-07g.pdf/download.htm ...

谢谢,已经下载了,里面没有原理图,不过里面居然有每个元件的型号介绍,我搜了一下,我电源芯片是STR F6456里面没有,估计是合不上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下载了,里面没有原理图,不过里面居然有每个元件的型号介绍,我搜了一下,我电源芯片是STR F6 ...

芯片可以直接搜索下载资料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可以直接搜索下载资料来参考。

是的,因为怀疑电源有问题,所以电源芯片我搜了下,搜到几个,但是图纸都比较模糊,最重要的是,我电源那里2个开关变压器,差异有些大,还有就是板子太大了,线又短,上机测试、换元件、检测元件很麻烦,需要将板子从显像管全部取下来。我买了一个万能电源模块,一直没换,这个机器只有慢慢修,工作也很忙,基本每天晚上9点下班,只有周末才有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怀疑电源有问题,所以电源芯片我搜了下,搜到几个,但是图纸都比较模糊,最重要的是,我电源那 ...

参考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52/info-277754.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新品多少钱就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图了。

2004年的21寸IMB CRT高清显示器,起码几K 甚至上1个W都有可能

网友B:
还是先把照片拍出来放在页面上吧。

网友G:
电视机的扫描频率是固定的,这个是变化的。原理比彩电复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4年的21寸IMB CRT高清显示器,起码几K 甚至上1个W都有可能

是挺贵,如果能修好,就太好了,而且这个型号好像属于高端的,某鱼有卖原理图的,都没有找到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把照片拍出来放在页面上吧。

好的,明天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视机的扫描频率是固定的,这个是变化的。原理比彩电复杂很多

是的,因为我也没有修过这种彩显,所以查阅了一些资料,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251/sort0252/info-277754.html

谢谢您,我研究下,我记得以前老家的创维电视就是这个型号,但那个电视多年前就被我爸卖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把照片拍出来放在页面上吧。

显像管右边还有一个板子没拍下来,还有就是输入信号的小板也没有拍下来,这是以前拍的,显像管看起来还比较新,没啥灰尘。

显像管没拍全,挺新的

显像管没拍全,挺新的

网友D:
https://elektrotanya.com/philips ... df/download.html#dl,参考下这个电路图,这个机子是当年控制室的监控电脑,全年开机直到机组关停差不多10年。这个机子有电路图完全可以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elektrotanya.com/philips_202p40_20_chassis_m25p.pdf/download.html#dl,参考下这个电路图,这个 ...

谢谢大神,  这个应该完全能用了,查看了一下,图纸居然还那么清晰的,开关电源部分也是2个开关变压器的,几个芯片都对上了 谢谢,有了这个图纸修好的概率更大了。

网友H:
这个分辨率太低,接现在的电脑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分辨率太低,接现在的电脑不能用。

分辨率不低的,大于1080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