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6W充电器

楼主(2025-01-06):
按照功率换算,手机电池电压3.7V,那电流就等于66/3.7=17.8A,这电流是不是有点大?插座的电线也就10A吧?那么粗。这手机充电线流过这么大的电流按理来说应该很热啊!哪里不对?

网友A:
好歹有疑问了,先去百度下,快充是啥原理,快充协议有些啥,66W充电器是啥情况。。。。
然后再上来喷。

一看电视上发射火箭冒浓烟,就上来喷那些专家太水了,高精尖的火箭居然都不知道烧无烟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的充电器分2种,一种是闪充,一种是快充。一个是标准电压,大电流灌。一个是自动适应电流,自动适应电 ...

也就是电池是19V电压充电,然后是小电流,明白

网友C:
我就知道九十年代手提收录机花花纸上赫然标注65瓦。我也算过,12伏供电要命也出不来这么大的功率。机器里的变压器最多有15瓦。想起曾经放过亩产几万斤水稻的大卫星的事例,心里就释然了。

网友:
说回来,就算一平方毫米纯铜线过6A电流,16.7安电流就得2.5平方毫米的导线。这么粗的线用在手机充电器上谁敢想象 ?

网友:
确实有夸大的嫌疑,举个古老的例子。有个傻子和别人说自己能喝5瓢冷水,确实自己在家里喝了5瓢才和被人说的,但是他见人就说自己能喝5瓢,现场喝水,2瓢就不行了。。。5瓢是他能喝的最大的,如果一天内再喝1瓢都不行了,再如果他一天喝5瓢,三天后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知道九十年代手提收录机花花纸上赫然标注65瓦。我也算过,12伏供电要命也出不来这么大的功率。机器里的 ...

那是小日本造的孽,当年从小日本引进收录机首先就那么标,民众以为小日本东西先进拿它替代国产粗苯扩音机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B:
咱们的充电器分2种,一种是闪充,一种是快充。一个是标准电压,大电流灌。一个是自动适应电流,自动适应电压。闪充大电流要求设备高,线缆粗否则压降大,热量爆表。。。快充的流行是因为,电压由3.7,也就是4.2-4.5V,变成高达19V的电压。然后电流也是自动适应。这样66/20=3.3A,是不是就释然了?不信,你仔细看充电器说明,4.2-5.0-7.5-9.0-12.0-15.0-19.0V是自动适应调整的。

网友D:
不是这么算的。充电头输出66W,是在20V电压下,输出5V时,最大4A,一般都只有3A。其实测试充电曲线,只有前面的几分钟能达到最大功率,紧跟着就撞到温度墙,功率就下来了。在现有散热条件下,不可能一直66W的功率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么算的。充电头输出66W,是在20V电压下,输出5V时,最大4A,一般都只有3A。其实测试充电曲线,只有前 ...

那输出电压是5V,电流3A,功率就是15W呗,哪来的60W?到底是20V充电还是5V充电?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输出电压是5V,电流3A,功率就是15W呗,哪来的60W?到底是20V充电还是5V充电?不太懂

60W充电,充电器输出电压一般在19-21V,经过充电线最大电流3A。
而且不是全时快充,60W的充电功率也就维持一小段时间,充电线的电流其实大部分时间在2A左右。

60W充电器现在也就算一般吧,最大都有干到200W的充电器了。

手头上有个120W充电器,最大输出为20V、6A。用这个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手机软件显示的电池充电电流最高能到25A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就知道九十年代手提收录机花花纸上赫然标注65瓦。我也算过,12伏供电要命也出不来这么大的功率。机器里的 ...

那是当时小日本换的花活,这个65W是噱头,曰为:“峰-峰值功率”。
大约是正弦功率的1/4吧,而且是两个声道加起来的总功率。单个声道的输出功率约为65W的1/8。
大概算下来,每个声道的说出功率也就在8W左右。12V供电,输出功率8W,这不就合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是当时小日本换的花活,这个65W是噱头,曰为:“峰-峰值功率”。
大约是正弦功率的1/4吧,而且是 ...

老辈子晶体管收音机的功放电路9伏单电源供电输出1瓦,12伏2瓦,24伏5瓦。接成BTL翻倍 !   12伏顶天儿也就4瓦10%失真输出功率 。台式晶体管戏匣子通常24伏OTL , 3AD6准互补对管,5瓦 。6.5英寸标称2瓦的扬声器。哇哇的

网友F:
  找一个66W充电器,看一下它的不干胶标签就清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歹有疑问了,先去百度下,快充是啥原理,快充协议有些啥,66W充电器是啥情况。。。。
然后再上来喷。

...

楼主有疑问,能提出来,能接受别人提供得信息,没有停留在自己的思维中,相对于那些不懂又自大人已经非常优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辈子晶体管收音机的功放电路9伏单电源供电输出1瓦,12伏2瓦,24伏5瓦。接成BTL翻倍 !   12伏顶天儿也 ...

功放IC,例如TDA2030之类的,12V供电、BTL接法、4欧扬声器,输出最大功率可达9W左右。

90年代的收录机功放级已普遍采用IC,12V供电是可以达到每声道8W的水平的。
其实分立件也能做到,只不过开环增益不够高、反馈深度不足,强往上推功率的话失真会比较大。

网友H:
充电器都微电流充电,66W是充电器的额定功率,不是负载功率。

网友I:
当年好奇算过录音机的峰值功率,估计厂家是这样算的:
12V变压器16V直流供电,4个8欧喇叭,最大不失真功率P=U^2/(2R)=16V*16V/(2*(8R/4))=64W

网友:
对手机而言,就是特高压+自适应充电呗!学习啦!

网友J:
砖家们说,这是“瞬间”的“峰值”的最大容值,也就是说,在0.0...1杪的时间内,峰值功率极限是66W,好像这解释没毛病,但咱心里感觉好像这太简约,理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砖家们说,这是“瞬间”的“峰值”的最大容值,也就是说,在0.0...1杪的时间内,峰值功率极限是66W,好像这 ...

我觉得,自己应该多补补,多学习,自己不懂就喷砖家,闹笑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输出电压是5V,电流3A,功率就是15W呗,哪来的60W?到底是20V充电还是5V充电?不太懂

协议自适应,当然还有一部分充电器66W是虚标的,原装充电器始充是可以达到这个功率。19V3A说了在手机端协议电源芯片再转换成4.35V大电流给电芯充电,对电芯质量及电源管理芯片都是大考验,一般只有电芯端电压低充电初期比较大功率,后续会持续稳定在某一个值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一个66W充电器,看一下它的不干胶标签就清楚了。

这款可不是66W协议的充电器哦,QC2.0,QC3.0,还有华为自个的协议标准等等......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充电器都微电流充电,66W是充电器的额定功率,不是负载功率。

手机充电器标66W就是输出负载功率,原装手机充电器基本上空耗是0-0.05W之间,高效转换整流的。

网友:
有一种功率叫音乐功率,直接用电源电压^2/R算出来的

网友:
刚刚百度的一下,原来高通协议都已经到QC5.0了。
   转自百度-------------两大类
快充协议主要分为两大类:‌公有协议和私有协议‌。‌
‌公有协议‌:广泛被不同品牌和设备所支持。
‌&#8204D(Power Delivery)协议‌:由USB Implementers Forum制定,支持高达240W的功率输出(PD3.1版本),并且兼容多个版本的PD协议。它使用Type-C接口,并通过CC网络通讯传输数据。
‌‌QC(Quick Charge)协议‌:由高通推出,广泛应用在Android设备中,特别是使用高通骁龙芯片的设备。QC协议提供了高效、安全、便捷的充电方式,并且已经发展到QC5.0版本,支持最高100W的充电功率。
‌私有协议‌:由各大手机厂商自主研发,通常在自家设备上表现出色,但在兼容性上不如公有协议广泛。
‌华为‌:FCP和SCP协议。
‌OPPO‌:VOOC协议。
‌vivo和IQOO‌:Flash Charge协议。
‌小米‌:Mi Turbo等快充私有协议。
‌三星‌:AFC协议。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快充协议,如PPS(可编程电源),它是PD3.0中引入的,允许设备和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实时调整电压,提升充电效率并减少充电器的发热。
总的来说,快充协议的种类繁多,每种协议都有其独特的技术特点和适用场景。在选择快充设备时,了解自己设备的兼容性以及所需充电功率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怎么乱码了,

两大类
快充协议主要分为两大类:公有协议和私有协议
公有协议:广泛被不同品牌和设备所支持
PD(Power Delivery)协议‌:由USB Implementers Forum制定,支持高达240W的功率输出(PD3.1版本),并且兼容多个版本的PD协议。它使用Type-C接口,并通过CC网络通讯传输数据。
QC(Quick Charge)协议:由高通推出,广泛应用在Android设备中,特别是使用高通骁龙芯片的设备。QC协议提供了高效、安全、便捷的充电方式,并且已经发展到QC5.0版本,支持最高100W的充电功率。
私有协议:由各大手机厂商自主研发,通常在自家设备上表现出色,但在兼容性上不如公有协议广泛。
华为:FCP和SCP协议。
OPPO:VOOC协议。
vivo和IQOO:Flash Charge协议。
小米:Mi Turbo等快充私有协议。
三星:AFC协议。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快充协议,如PPS(可编程电源),它是PD3.0中引入的,允许设备和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实时调整电压,提升充电效率并减少充电器的发热。
总的来说,快充协议的种类繁多,每种协议都有其独特的技术特点和适用场景。在选择快充设备时,了解自己设备的兼容性以及所需充电功率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补充转自网贴......
  快充协议种类介绍。

QC快充协议

QC快充协议是高通推出的快充协议,广泛应用在Android设备中,特别是那些使用高通骁龙芯片的设备。它提供了一种高效、安全、便捷的充电方式,让用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设备充满电。

技术和特点

接口类型:QC协议的电源一般使用USB-A接口,通过D+D-之间通讯传输数据。
速度快:这是 QC 技术最主要的优势。例如,最新的 QC5.0 版本,可以为电池提供最高 100W 的充电功率,在 15 分钟内就可以为一部 4500mAh 的手机充电到 50%。
兼容性:电压有5V、9V、12V、20V,支持3.3~12V或3.3-20V微调。

PD快充协议

USB PD协议是由USB Implementers Forum(USB-IF)制定的一种充电协议。它不仅支持为手机和平板等小型设备充电,还可以为笔记本电脑等大功率设备提供电源,这是因为USB PD协议支持的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40W(PD3.1版本)。

技术及特点

接口类型:一般使用Type-C接口,通过CC网络通讯传输数据。

充电速度:PD3.0支持最大100W,PD3.1支持最大240W。

兼容性:PD3.0版本兼容PD2.0,PD3.1版本兼容PD3.0、PD2.0。电压有5V、9V、12V、15V、20V、28V,支持3.3~28V微调。

三星AFC协议

AFC 是三星自家的快充技术,它能够根据设备的充电状态和温度,自适应调整充电电流和电压,从而实现更高效和安全的快充。AFC 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自适应性,它会根据设备的状态和环境温度调整充电电流,使得充电过程既高效又安全。

技术及特点

接口类型:一般使用USB-A接口,通过D+D-网络通讯传输数据。

充电速度:最大支持18W。

兼容性:电压档位有5V、9V、12V

华为FCP、SCP协议

FCP 协议的最高充电功率大约为 22.5W(9V/2A 或 5V/4.5A)

SCP华为的最新一代快充协议,称为“超级快充”。SCP 协议的最大特点是它不仅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还可以控制电流和动态切换。协议内容包含了硬件信息、系统版本、电压、电流、温度、复位、CRC校验等等,安全性高,工作稳定。

技术及特点

接口类型:一般使用USB-A接口,通过D+D-网络通讯传输数据。

充电速度:22.5W、40W、66W、100W。

兼容性:电压档位有5V、10V、11V、20V,支持3.3~21V微调。

OPPO  SuperVOOC

Super VOOC 闪充是 VOOC 闪充的升级版本。在 Super VOOC 闪充中,OPPO 使用了一种双电池并联的设计,可以同时为两个电池进行充电,从而进一步提高充电速度。Super VOOC 闪充的最高充电功率已经达到了 65W。除了快充效果显著,VOOC 闪充和 Super VOOC 闪充还具有良好的充电安全性。在充电过程中,它们都有多重的安全保护措施,包括温度保护、电流保护、电压保护、功率保护等。协议内容包含了硬件信息、系统版本、电压、电流、温度、复位、CRC校验等等

技术及特点

接口类型:一般使用USB-A接口,通过D+D-网络通讯传输数据。

充电速度:20W、35W、60W、120W。

兼容性:电压档位有5V、10V、11V、20V,支持3.3~21V微调。

VIVO FlashCharge

FlashCharge 是 vivo 推出的专属快充技术。这种技术主要依赖双路电芯和电荷泵充电技术实现高速充电。双路电芯设计能够让电池在接收高电流时分担压力,从而降低充电过程中的热量产生,提高充电效率和安全性。

其它快充协议

其它快充协议还有联发科的PE(Pump Express),前些年国内推出的UFCS快充等,因其目前厂商使用的不多,就不详细介绍了。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一个联想140W氮化镓充电器,驱动JBL烙铁很好用。手机,笔记本,也可以用。带一个充电器就可以了,外出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手机充电器标66W就是输出负载功率,原装手机充电器基本上空耗是0-0.05W之间,高效转换整流的。

就好比50千VA的变压器,只接了一些30W的照明灯(20X30=600W)50KW就是供电电源的额定功率,600W就是当前的负载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年好奇算过录音机的峰值功率,估计厂家是这样算的:
12V变压器16V直流供电,4个8欧喇叭,最大不失真功率 ...

有点像套内面积和建筑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好比50千VA的变压器,只接了一些30W的照明灯(20X30=600W)50KW就是供电电源的额定功率,600W就是当前 ...

这个解释能听明白,额定功率60W,实际功率可能是15W,也可以达到60W,分别对应标准电压和高电压充电。也就是说实际上锂电池是可以高电压充电的,要不然现在手机充电明显比之前快很多的事情就不好解释了,不过这个高电压可能不是直流把?

网友:
看了一下我用的充电器。弄一只USB电流电压表串上去看看。

网友L:
无论如何,手机锂电池最高只能接受4.35V的电压,至于电流多大,就看你电池质量和持续时间,还有温度管理了,

5V,9V 12V 20V的各种电压是充电器与手机通讯后,才决定用哪一种,为什么提高电压,就是减小充电线缆的直径,还有接口的电流容量。

手机里面有DC-DC线路,手机电池容量如果是5000mA, 如果用5A来充,叫1C,持续1小时可以充满,如果10A,叫2C,半小时,如果用5C呢,是不是12分钟就搞定,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持续大电流充电,是会严重发热的,充电初期大火爆炒,然后根据温度和电量调节充电电流,使充电效率最大化,这就是快充原理。

汽车也是一样,电池不过几十到100多KW,充电功率最大有600KW的,当然可以10分钟充到80%,当然汽车电池充电时是用液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无论如何,手机锂电池最高只能接受4.35V的电压,至于电流多大,就看你电池质量和持续时间,还有温度管理了 ...

学习ing。。。。。。。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无论如何,手机锂电池最高只能接受4.35V的电压,至于电流多大,就看你电池质量和持续时间,还有温度管理了 ...

原来这个高压是充电线的高压,还不是电池的充电电压,就像高压输电然后减少电流以及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解释能听明白,额定功率60W,实际功率可能是15W,也可以达到60W,分别对应标准电压和高电压充电。也 ...

快充是用大电流进行充电,充电器额定功率也相对较大,但是影响电池寿命,充电是用脉动直流电。

网友:
别人标的最大多少,又不是平均多少。

网友:
输出电压12v,6A,到了手机再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无论如何,手机锂电池最高只能接受4.35V的电压,至于电流多大,就看你电池质量和持续时间,还有温度管理了 ...

汽车和手机充电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因为汽车的电池电压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400V,有的800V,同样的电池容量,同样的充电时间,800V的充电电流会比400V的小差不多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汽车宣传的时候会宣传800V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疑问,能提出来,能接受别人提供得信息,没有停留在自己的思维中,相对于那些不懂又自大人已经非常 ...

人家不过是提个问,不知道喷谁了,上来就是怎么怎么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知道九十年代手提收录机花花纸上赫然标注65瓦。我也算过,12伏供电要命也出不来这么大的功率。机器里的 ...

标的是最大峰值功率,哪怕0.001秒也算,糊弄大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知道九十年代手提收录机花花纸上赫然标注65瓦。我也算过,12伏供电要命也出不来这么大的功率。机器里的 ...

在我看来 18W 以上就够用了,基本能达到一小时左右充满。

现在的手机充电数据虽然卷得很夸张。
像120W甚至300W , 只是分阶段的瞬时功率。
在应急的场景,66W 的充电也有一些意义。
倒是如此大的电流,手机又是易摔物件,安全问题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