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片为什么一直可以保持锋利

楼主(2025-01-06):
直到现在又回到了手动刀片式剃须刀,用从国产的飞鹰(原上海刀片厂,现被美国吉列收购了),到现在一直用美国的吉列。酒店的一次性剃须刀和什么德国的吉利都感觉不行,品质很烂用一两次只能扔掉了。。。就是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美国人的吉列的刀片可以保持永久锋利,可以用到几个月不用换刀片,我每两天需要刮剃一次,这样的使用频率为什么可以保证刀片不钝?

网友A:
这是因为制造刀片的人的品质不同

在虚假,回扣,贿赂,专制,贪腐国度里的人,希望你买的刀片坏  好再次卖给你赚取利益。
在真诚,信用,契约,平等,自由国度里的人,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以灵魂不亏为持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制造刀片的人的品质不同

在虚假,回扣,贿赂,专制,贪腐国度里的人,希望你买的刀片坏  好再次 ...

讲这些话,真TM不当人子啊。
剃须刀片看起来简单,实则很难加工。
现在做得好,成本又低的剃须刀片,全球也就那么三几家,照你的说法,其他国家全部是虚假,回扣,贿赂,贪腐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得不承认,国产及宾馆的一次性刀片品质还是相当差的。
当年我也不相信,但用过美国的吉列刀片不得不相 ...

刀片主要是材质和工艺。
酒店那些用的是普碳钢,最多给你用高碳钢了不得了,好的剃须刀片要用高铬钢,材料贵多了,刃部要花好多道工艺磨(不同细度),磨好后,还要进行热处理,非刃部还要镀膜,镀膜主要是耐腐蚀了。
刀片的市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那么几家垄断了,其他的厂家很难进去了。
跟什么圆珠笔尖、自行车变速器一样,已经被大企业用各种专利包围了。

网友B:
这种的不知道
电动剃须刀,电推剪刀头都自研磨设计
理论上刀头永不变钝

普通的小刀啥的,想要长效,开刃角度就要更尖锐
但并不具备自研磨效果

网友C:
肯定是有木技术上的原因!再加上优良的材料,和认真的精工细作。所以品牌不倒!值得国人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没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不知道
电动剃须刀,电推剪刀头都自研磨设计
理论上刀头永不变钝

刀刃角度这个掌握应该不能难,市面上有很多一次性的刀片和德国进口(假冒的吉利)最多使用两次就不行了,再用拉胡须了。。。

网友D:
无论哪种刀片,新的时候都很锋利,但耐久性却有很大差异,耐用的刀片,估计是材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有木技术上的原因!再加上优良的材料,和认真的精工细作。所以品牌不倒!值得国人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 ...

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搞明白,是钢质、角度还是材料经过什么工艺特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论哪种刀片,新的时候都很锋利,但耐久性却有很大差异,耐用的刀片,估计是材料好。

话是这样讲的,但要保证几个月不钝不知问题在哪?

网友E:
工艺估计是商业机密一般人肯定不知道,就像芯片工业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搞明白,是钢质、角度还是材料经过什么工艺特殊处理。。。

这就叫各有各的门道!例如可口可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艺估计是商业机密一般人肯定不知道,就像芯片工业一样

你说的对!有可能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叫各有各的门道!例如可口可乐……。

市面上有很多一次性的刀片和德国进口(假冒的吉利)最多使用两次就不行了,再用拉胡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刀刃角度这个掌握应该不能难,市面上有很多一次性的刀片和德国进口(假冒的吉利)最多使用两次就不行了, ...

吉利花了上亿美元研究出陶瓷涂层,刀锋上有此涂层保证经久耐用

网友G:
我有一个松下的电动剃须刀,最简单用两节5号电池的那种,用了20多年了,依然锋利的很
最近单位劳保中有“高端"充电剃须刀,新的,就不锋利,用的时候,扯的真痛呀

网友H:
主要还是材料,

用钨钢材料可以做穿甲弹,既耐高温还刚猛异常,只是太贵还难加工,设计与生产,需要的更是技术....

做轴承的材料也很牛,如果认真做,技术也到位,就会有好产品,何况小小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吉利花了上亿美元研究出陶瓷涂层,刀锋上有此涂层保证经久耐用

你讲的是吉列还是吉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松下的电动剃须刀,最简单用两节5号电池的那种,用了20多年了,依然锋利的很
最近单位劳保中有“ ...

可能老东西制造精益求精,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了品质下降了,都希望赚块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吉利花了上亿美元研究出陶瓷涂层,刀锋上有此涂层保证经久耐用

楼上说得对,表面涂层的区别。
加工钢铁材料的刀具都流行表面涂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还是材料,

用钨钢材料可以做穿甲弹,既耐高温还刚猛异常,只是太贵还难加工,设计与生产,需要的更 ...

是的,很多东西只要认真去做肯定很牛逼!
像前面一位讲的《花了上亿美元研究出陶瓷涂层,刀锋上有此涂层保证经久耐用》不知道是否讲的美国吉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说得对,表面涂层的区别。
加工钢铁材料的刀具都流行表面涂层处理。

是讲吉利还是吉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制造刀片的人的品质不同

在虚假,回扣,贿赂,专制,贪腐国度里的人,希望你买的刀片坏  好再次 ...

分析总结的到位

网友J:
美国,产品有材料标准,制造东西符合标准,20年前486电脑电源,打开看用料比现在国产的都好,容量大三倍,国产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为荣。

网友K:
激光处理有涂层的就耐用,仅仅是成本问题,没有技术门槛

网友L:
我那个吉列好像叫锋隐系列,好多年了,赠的5组刀片前几个月才用完,赠的剃须泡还在用,前阵子PDD买的刀片扯得疼,没办法图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美国,产品有材料标准,制造东西符合标准,20年前486电脑电源,打开看用料比现在国产的都好,容量大三倍, ...

完全有可能的,美国不同其他国家。
之前在美国公司里,只有一层楼面有两个灯不亮了,人家是整个一层的灯全部换掉!讲是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激光处理有涂层的就耐用,仅仅是成本问题,没有技术门槛

也不能这样讲吧,激光处理也是技术门槛。为什么吉利刀片和宾馆的一次性的东西都不行?

网友M:
吃黏米粘下巴

飞鹰片的确很锋利耐用,总是用它剃须,班上描图员多用剃须刀片更改底图,也是飞鹰好用。这里就是钢材材质,工艺不同,诸如热处理不同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那个吉列好像叫锋隐系列,好多年了,赠的5组刀片前几个月才用完,赠的剃须泡还在用,前阵子PDD买的刀片扯 ...

美国的吉列一到六片都有不同的名字,我之前用两片的是过去上海刀片厂飞鹰(被吉列收购了,现在是吉列上海公司),现在用三片刀的也很好用。。
你讲的PDD刀片肯定假货,真正的吉列刀片很好用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M:
飞鹰片的确很锋利耐用,总是用它电须,班上描图员多用剃须刀片更改底图,也是飞鹰好用。这里就是钢材材质, ...

飞鹰其实到是老品牌了,如同红灯、大白兔、老凤祥,但被美国吉列收购了,有点可惜!